运放电路并联的RC起什么作用,该如何计算呢?

楼主:
RT,电路图如下:

尝试用虚短和虚断的方法分析,可是自己水平不够,分析不下去了。
V+=V-=VIDEO_IN;
IR151=IR163+IC179;  选择电流方向向右为参考方向:
IR151=(0-V-)/R151;
IR163=(V- - VOUTA)/R163;
IC179=C179*(dUC/dt)=C179* d(V- - VOUTA)/dt;
将上述几个式子,带入第二个式子中得到:(为了方便表示,把VEDIO_IN写为VI)
(-VI/R151)=(VI - VOUTA)/R163+C179* d(VI - VOUTA)/dt;
接下来我该怎么分析,对这个式子进行积分么?
得到的结果又该怎么解释呢,最终如何看待整个电路的作用?
谢谢大神啊。

楼主(2014-01-17):
模电书是好东西啊。。找到答案了。。
现在看到这东西不知道怎么分析,绝对是因为以前模电没好好学啊。。模电书上真的很清楚啊。

网友A:
嗯,模电书上都会有写的,很基础的计算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模电书上都会有写的,很基础的计算分析。

大神,有个问题。。。就是运放后面的那个电阻R164的作用是什么呢?
R160这个电阻是为了降低公模干扰,对么?

网友B:
高频反馈阻抗降低,减少放大倍数,低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