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8335调试、运行中出现的错误提示(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01-17):
大家好,我在通过仿真器XDS510连接电脑和28335调试运行中,出现这个现象:

运行中,我需要看一个AD采样口的波形,提前设置好数组,在运行中通过VIEW——GRAPH——数组 来查看这一采样波形,但是当我点开graph后程序跑飞,导致控制的IPM直通,电流过大使空气开关跳闸。

电脑出现这个错误提示(如上图),现在我有疑问:
是我观察GRAPH对程序造成影响导致程序跑飞,进而IPM直通,空气开关跳闸,出现错误提示;
还是由于在调试中其他原因导致CPU和电脑先断开连接,出现错误提示,进而程序跑飞,出现IPM直通,空开跳闸。

网友A:
这个,不太好判断,建议把IPM强电部分断开,再进行查看操作,看还会不会跑飞

网友B:
刚测试了一下   硬件仿真在跑起来之后  是可以view graph的
不会出现DSP复位或者掉线的情况
如果代码烧写到flash中  上电瞬间会不会出现跳闸的情况
如果会  我觉得还是要在硬件上处理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好判断,建议把IPM强电部分断开,再进行查看操作,看还会不会跑飞 ...

您好,我们又进行了实验,如下现象。
1、在IPM没有供电的情况下运行程序,通过VIEW——GRAPH 来查看采集的一次侧电压、电流信号都是正常的。
2、IPM给电,运行设备,这时候通过VIEW——GRAPH 来查看生成的指令电流和采集的逆变电流是,只要在GRAPH中设置好参数,点查看便会出现我上面说的情况,电流过大,空气开关跳闸。

我现在有疑问,为什么通过VIEW——GRAPH 来查看参数会对程序的运行造成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测试了一下   硬件仿真在跑起来之后  是可以view graph的
不会出现DSP复位或者掉线的情况
如果代码烧 ...

您好,我们又进行了实验,如下现象。
1、在IPM没有供电的情况下运行程序,通过VIEW——GRAPH 来查看采集的一次侧电压、电流信号都是正常的。
2、IPM给电,运行设备,这时候通过VIEW——GRAPH 来查看生成的指令电流和采集的逆变电流是,只要在GRAPH中设置好参数,点查看便会出现我上面说的情况,电流过大,空气开关跳闸。

我现在有疑问,为什么通过VIEW——GRAPH 来查看参数会对程序的运行造成影响?

您说的程序下载到flash中我们没有实验,现在程序还在初步调试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们又进行了实验,如下现象。
1、在IPM没有供电的情况下运行程序,通过VIEW——GRAPH 来查看采集 ...

基于实验,猜想,VIEW——GRAPH 可能导致DSP暂时挂起,挂起瞬间造成IPM驱动信号直通,导致过流,过流产生的干扰就返回DSP,导致报错

需要进一步深究,IPM驱动部分是否有互锁功能?如果已有,那是否会因为DSP的异常导致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实验,猜想,VIEW——GRAPH 可能导致DSP暂时挂起,挂起瞬间造成IPM驱动信号直通,导致过流,过流产生 ...

IPM模块不太了解,使用的是三菱公司的 的PM300CLA120。
我觉得VIEW——GRAPH 导致DSP暂时挂起较为可能,导致瞬间电流过大,立刻跳闸。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我们在实验时,出现两种故障。
1、在设备开启运行中,从软件中点击停止运行程序会导致设备失控,现象是变压器二次侧接入APF的电源线烧毁、变压器异常响动,但是空气开关不会跳闸(与上下桥臂脉冲信号线接反的情况一样)。

2、通过VIEW——GRAPH查看数据,出现本帖最初描述情况,瞬间空气开关跳闸。

麻烦问下您,这两种故障都是由于IPM直通导致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IPM模块不太了解,使用的是三菱公司的 的PM300CLA120。
我觉得VIEW——GRAPH 导致DSP暂时挂起较为可能, ...

你这个跳闸应该是直通了,前端的异常应该也是IPM驱动出错了

综合来看,还是你这种调试方法不靠谱,不建议在仿真的情况下带强电实验,当然如果硬件保护措施做的好的话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你现在的情况明显硬件处理不是很到位,个人感觉最好是把程序烧的Flash中进行实验,以免再发生这种七七八八的现象,烧东西事小,伤了人可就不好了,就算伤不到人砸到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跳闸应该是直通了,前端的异常应该也是IPM驱动出错了

综合来看,还是你这种调试方法不靠谱,不建 ...

真的很感谢您,小弟现在研一,刚入手这台设备,我们是从毕业师兄手中这台设备,他们做的APF补偿效果不太好,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掌握他们以前方法进而改进,现在处在还原他们实验阶段。

对于您说的问题,确实有,每次实验时候都担心出现问题,也害怕伤到人。一方面由于每次实验都需要带强电,感觉相比FLASH,仿真快速方便些;另一方面现在都是分模块实验,现在进行的是算法模块实验,主控模块现在没有参与进来;最后我们也经验不足,所以没有下到FLASH中实验。

请教下您在开发实验时都采用的什么方法,在硬件保护方面主要注意什么问题,才能更可靠和安全些。

还有,不知您是否也做这方面的开发,可以的话这方面问题希望多和您请教O(∩_∩)O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很感谢您,小弟现在研一,刚入手这台设备,我们是从毕业师兄手中这台设备,他们做的APF补偿效果不太 ...

对于牵扯到功率器件的调试工作,首要的就是保护措施,要么做到无论软件怎么失控硬件都会自己保护,可以是驱动互锁,也可以是过流保护;要么就是调试的时候在强电部分人为的加一些限流措施,
像你这种实验室的产品也见过几次,一般都是几经易手,有点凌乱,看来想要全面的更改控制电路不大现实了,可以考虑串些功率电阻限流,保证即使DSP短暂挂起强电部分也不至于电流大到跳闸的程度

仅仅是提供一些方式方法,具体实施还要自己斟酌,毕竟个人精力都有限,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