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闹钟

楼主(2014-01-17):
目的:最近在学PCB制版,直接也玩过一些单片机的开发板,但是并没有自己亲手画过板子,这次正好母亲大人要过生日了,想做个日历+闹钟(歌是我唱的生日歌)
疑惑:
1、之前用的都是STC90C51,我感觉这个芯片是不是太大了,做我这个东西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2、怎么将自己唱的歌变成单片机的程序,之前到是用蜂鸣器写过,感觉声音不太柔和,这次想用小功率喇叭,免得设计功放
3、我把我的一个小闹钟拆了,它的LCD如图,这种接口怎么用啊。。感觉不太好焊啊,有人知道这种LCD的型号吗?我好看看datasheet

C:\Users\nl\Desktop\P40117-110521
4、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希望大神指点

网友A:
这种接口不是焊的,是胶粘上去的。

网友B:
1.这种液晶叫TN屏,一般没有型号,90%都是厂家定制的,接口一般是导电橡胶或柔性线路板粘接的,楼主自己没法用,也没有资料。要自己做,建议用12864的点阵屏。
2.STC的51差不多够你用,真正做产品,没有人用通用单片机的,要说最好,肯定是ASIC,楼主就用51把,其他的你不好买。
3.你唱的歌,需要用波形记录方式,就是录制成WAVE或者MP3的格式存储,至少需要DAC来放,蜂鸣器是放不出人声的,建议楼主用录音芯片来做,你先在网上查一下,但是开发工具比较贵,很多年前看过,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种液晶叫TN屏,一般没有型号,90%都是厂家定制的,接口一般是导电橡胶或柔性线路板粘接的,楼主自己没 ...

恩恩 3Q 关于屏幕 有更好的推荐吗 12864 我怎么感觉显示的很丑啊 有稍微好点的吗

网友C:
用以前诺基亚手机上的那个液晶吧,另外,录放音模块买个现成的就行,不需要单独的开发工具,对着录音模块唱一遍就行,不过要注意买录音时间足够长的模块。

网友D:
嫌12864丑啊~你可以在12864上做菜单啊;TFT彩屏也行~另外语音芯片可以推荐你看看WT的,性价比还阔以~

网友E:
这种屏一般都是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嫌12864丑啊~你可以在12864上做菜单啊;TFT彩屏也行~另外语音芯片可以推荐你看看WT的,性价比还阔以~ ...

为啥这种屏背景色都是绿的 蓝的 有没白底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啥这种屏背景色都是绿的 蓝的 有没白底的?

有黄的,白底你还能看到字么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这种屏背景色都是绿的 蓝的 有没白底的?

有啊,只是黄绿色背光比较流行罢了,有蓝色背光的,还有白色背光的,还有蓝色和白色背光,反白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黄的,白底你还能看到字么 = =。

黑色的字啊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只是黄绿色背光比较流行罢了,有蓝色背光的,还有白色背光的,还有蓝色和白色背光,反白显示的。 ...

恩恩 好的 我看看 3Q

网友F:
录音的话,貌似手机什么的都可以吧,不知道是不是wave格式的
LZ的孝心很让人感动,希望你搞出个满意的礼物送给你母亲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恩 3Q 关于屏幕 有更好的推荐吗 12864 我怎么感觉显示的很丑啊 有稍微好点的吗 ...

同学用心良苦,给母亲做的,用心了。

你这种屏幕是需要开模的。

一条一条叫做斑马线,是不能直接用锡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