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70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4-01-17):
初接触6670,有两点问题,望前辈指点:

1.
c6670的MCSDK模板程序主程序文件中前面定义了四个函数
uint8_t *Osal_platformMalloc (uint32_t num_bytes, uint32_t alignment)
void Osal_platformFree (uint8_t *dataPtr, uint32_t num_bytes)
void Osal_platformSpiCsEnter(void)
void Osal_platformSpiCsExit (void)
main函数也没有调用,请问他们什么时候被执行的,起什么作用啊

2.
为什么他的MCSDK里面底层驱动程序独立一个project,测试程序独立一个project,不在一个工程的话测试程序怎样使用底层驱动程序定义的函数的,编译器怎么把他们联系起来的

网友A:
这些函数你注释掉  工程会有错误吗
多核的具体没调试过   可能是每个核可以单独调试  所以工程建了多个
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
注释掉这些函数编译会出错

这两个工程一个在C:\ti\pdk_C6670_1_1_2_6\packages\ti\platform\evmc6670l\platform_lib目录下
一个在C:\ti\pdk_C6670_1_1_2_6\packages\ti\platform\evmc6670l\platform_test目录下
我觉得这两个工程应该可以确定是主从关系,因为platform_lib文件夹下的工程里是各种底层驱动函数,见不到main函数(但是这个工程可以单独build)。而platform_testb文件夹下的工程里只有一个主函数文件。但是源文件不在一个project里面就搞不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释掉这些函数编译会出错

这两个工程一个在C:\ti\pdk_C6670_1_1_2_6\packages\ti\platform\evmc6670l\pla ...

帮你找了一下  你看看
多核编程时,对于代码段可以将共享代码放在共享memory,代码中通过DNUM区分核;对于数据段,堆栈必须每个核私有,全局私有变量,可以通过MPAX单元配置达到各核看到相同的逻辑地址但是对应不同的私有物理地址。具体可以参考multicore program guide:http://www.ti.com/lit/an/sprab27b/sprab27b.pdf

楼主:
谢谢,版主真热心!我再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真热心!我再看看

platform_lib是static library project,只需要将头文件源文件加在一起编译生成一个library;platform_test是一个测试工程,在工程属性->linker->file search path 中添加了platform_lib生成的lib。Osal_platformMalloc等这些函数在platform_lib中的platform.c 中有使用,但是lib工程中没有其实现,所以可以在test工程中实现,否则在linker的时候会提示函数未定义,也可以将实现与声明均放在lib中编译生成lib。
TI 多内核处理器帮助您立即启动开发

楼主(2014-02-21):
原来是这样,多谢版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tform_lib是static library project,只需要将头文件源文件加在一起编译生成一个library;platform_te ...

原来是这样,多谢版主啦!

楼主:
确实是两种不同的工程,一个是Executive工程,一个是Static Library工程。版主给力!

网友A:
有机会发帖详细讲解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机会发帖详细讲解一下  谢谢

刚接触不久,讲解不敢,若有好东西再与大家分享

网友B:
坐等楼主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