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如何产生多路独立隔离的电源?

楼主(2014-01-17):
24V直流输入,想产生4路相互隔离的电源,请问该如何处理?有人用MC34063开关芯片 + 变压器 实现4路独立的电源输出,但是我没搞明白,使用变压器得首先产生交流。请教 高手指点。
其他的方法或方案也可以,谢谢指导。

网友A:
34063输出的就已经是交流了啊。后面再接MOS再接变压器就可以了。
你可以用UC3842来做,秒杀340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063输出的就已经是交流了啊。后面再接MOS再接变压器就可以了。
你可以用UC3842来做,秒杀34063 ...

请大侠指教,我看到别人也是这样 的方案,后面跟了几个三极管和1个 二极管 电阻、电容之类的,但是小弟没看明白,希望指点。还有那个变压器需要什么样的参数,自己绕 还不会。

网友B:
楼主既然起名 "探索者".
那就先好好看看资料, 然后自己探索.
34063  的性能不算太好, 但网上有很丰富的设计和参考资料. 用它的话, 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既然起名 "探索者".
那就先好好看看资料, 然后自己探索.
34063  的性能不算太好, 但网上有很丰富的设计 ...

34063资料我已经看了 好几天了 ,他的原理我基本搞明白,但是没搞明白和变压器 连接的那一块很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34063资料我已经看了 好几天了 ,他的原理我基本搞明白,但是没搞明白和变压器 连接的那一块很不懂。 ...

你上个图啊,34063输出的是高频交流电,再经MOS放大,驱动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个图啊,34063输出的是高频交流电,再经MOS放大,驱动变压器

没有原理图,我刚用表笔测量了一下,现在发现 24V 电源的 分2路,1路给了34063  出5V  给 单片机,另一路通过电阻、电容、三极管、电感、二极管 就直接给变压器了。我这样描述 不知道大伙清楚不。我对这个不是很理解,我就是想产生几路独立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原理图,我刚用表笔测量了一下,现在发现 24V 电源的 分2路,1路给了34063  出5V  给 单片机,另一路 ...

电阻电容和二极管就是RCD吸收回路,防止PWM关断时的变压器尖峰电压,变压器一端跟24V是直连,一端又跟MOS连接,你这个电路用不了几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和二极管就是RCD吸收回路,防止PWM关断时的变压器尖峰电压,变压器一端跟24V是直连,一端又跟MOS ...

我在纸上大致花了一下,线路连接 大致就这个样子的,但是我没看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纸上大致花了一下,线路连接 大致就这个样子的,但是我没看懂。

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和二极管就是RCD吸收回路,防止PWM关断时的变压器尖峰电压,变压器一端跟24V是直连,一端又跟MOS ...

请问 你说的这种方法,有什么原理图吗,小弟理解这一点很困难,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 你说的这种方法,有什么原理图吗,小弟理解这一点很困难,谢谢指导。 ...

搜RCD吸收回路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RCD吸收回路你就知道了

好的  我先看看

网友C:
简单可靠的单管自激或双管自激也是可以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可靠的单管自激或双管自激也是可以考虑的。

烦请大侠 说详细些,小弟对这方面不是很了接

网友D:
每一路参数要求。。。
34063就是把直流变脉冲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一路参数要求。。。
34063就是把直流变脉冲滴。。。

变压器输出的每一路10V 左右,电流100MA左右 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压器输出的每一路10V 左右,电流100MA左右 就行

给个示意图,参考下。。。。
不过从回贴来看,LZ以前木有搞过,自己估计搞不定:L

网友E:
变压器绕起来有点麻烦,其他十分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绕起来有点麻烦,其他十分简单。

请大侠指点,我至今还在迷惑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给个示意图,参考下。。。。
不过从回贴来看,LZ以前木有搞过,自己估计搞不定

版主这个图是不是用BOOST的才对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版主这个图是不是用BOOST的才对呢?

buck一样的,buck直接做主路输出,其他三路隔离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