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 16.6在win7 x64下的问题

楼主(2014-01-17):
昨天忍不住把家里电脑上的16.3卸了装了16.6,**后第一次运行PCB EDITOR,启动流畅没有任何问题。今天再一次运行,开始提示丢失libsman.dll,libem.dll,cdscommon.dll。从另一台装了16.6的win xp x64上面把这几个文件拷到16.6/tools/bin/,再运行PCB EDITOR,错误没有了,但是速度极。。。。。。。。。。。慢。十来分钟过去还没打开昨天的brd文件。
哪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有解吗?

网友A:
我也是WIN7 64位,运行很正常,可能是**不完全吧,**说明中提到,首先要替换一个什么文件来着?忘了,**文件应该都一样吧。我的是完整安装版系统,我认为,系统还是完整版好,不会缺这少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WIN7 64位,运行很正常,可能是**不完全吧,**说明中提到,首先要替换一个什么文件来着?忘了, ...

LicenseManager目录下的cdslmd.exe吗?替换了的。

网友B:
重新安装下,**下吧,
win7 64 位 运行非常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装下,**下吧,
win7 64 位 运行非常爽的

重装了,涛声依旧啊。难道要重装系统不成?

网友B:
不晓得你的问题再什么地方,
建议系统重新装下试试?
或者 软件先卸了重装 换个目录安装

楼主:
重装了,到目前为止还算正常。希望不要出状况。

网友A(2014-02-20):
引用 楼主:
LicenseManager目录下的cdslmd.exe吗?替换了的。

是的,我的运行良好,我的系统是完整版**的,ghost可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C(2014-05-03):
楼主如何解决的

网友D(2016-08-17):
我的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allegro.exe打开时系统提示丢失libem.dll,cdscommon.dll,重装过一次,还是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D:
cdscommon.dll    在环境变量里面更改path变量,里面添加文件的路径 C:\Cadence\SPB_16.6\tools\pcb\bin\vc5,警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