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的5V开关电源坏了改用7805替代是否可行?

楼主(2014-01-17):
一个无线路由器的开关电源,标注输出是5V2A,坏了,我准备用一只9V交流电源经整流滤波后加一个7805代替,发现小散热片很热,如果我把散热片换成大一些的,是否可以使用?

网友A:
加个风扇可以不

网友B:
可以的,注意散热

网友C:
7805输出电流不够吧,需要扩流。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楼主什么无线路由器工作电流那么大哟?有个1、200mA不得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楼主什么无线路由器工作电流那么大哟?有个1、200mA不得了了。 ...

猫+路由+无线一体的

楼主:
用两个7805直接并联使用行吗?

网友D:
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电流,建议楼主实测一下工作电流到底有多大,两个7805并联需要加均流电阻或者均流电路,因为每一个7805的输出电压都不可能完全相同,直接并联是不行的。

网友E:
7805的功率不够,两只并联就要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电流,建议楼主实测一下工作电流到底有多大,两个7805并联需要加均流电阻或者均流电路, ...

哦,谢谢

网友F:
那需要那么大电流。路由器有个几百毫安就不错了。楼主大胆用吧,可以的。散热片加大点就行。

网友G:
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H:
7805太费电了,变压器、压降……
用于路由器这种插上电就不拔下来的设备不合适。建议买一个类似的电源,就算买一个工控电源也比7805强。

网友I:
直接换掉就行了,干嘛这么麻烦!这种维修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J:
像这种带射频模块的电路,有时瞬时功率会很大,所以最好还是用DC-DC,你用7805能工作,但是当你的路由有设备连到WIFI时,特别是用其WIFI下载时发热会很大,并且很可能下载速度会很不稳定

网友K:
:)
算下功率吧,功率小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L:
搞个金属封装的78H05,加一块散热片就没有问题了,电容搞2 个3300的并联,看它还有什么挑剔的。

网友M:
不行,试过,2A电流太大了,主要发热!

楼主:
悲催的说,路由器还是被弄坏了,就是在我关闭电源的一瞬间,害得我不得不又花了70元买了一个新路由器,好了就此结贴吧,我看看5分该给谁

网友N:
DCDC靠谱一些,7805 负载大了,发热很严重的,加散热片好一点。

网友O:
呵呵,首先,7805的负荷能力达不到5V/2A,这个差距比较大;

另外7805前端供电电压太高,造成7805上的压降高,功耗高,温度高

网友P(2014-03-28):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楼主什么无线路由器工作电流那么大哟?有个1、200mA不得了了。 ...

无线的功率要大些吧。射频部分发射功率都要200mW左右了。再加上其他耗电。应该也不小。

网友Q:
两个7805输出加二极管并联可以不?当某个7805电流大时输出电压会被拉低,反而使得另一个7805输出。

网友R:
我做了个12V到5V的  7805电源,但是发热很到,输出电流才600多MA。可以看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