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4-01-17):
关于示波器使用的问题
波形大概如下
    |------|       --------   峰值20V
    |      |       |
    |      |       |
    |      |       |
    |      |       |
    |      |       |
    |      |--------  我主要是想看这个波形的底部,大约1V

----------------------------------->  x轴  0V

1 . 如果把档位打到10V或者5V,那么波形的底部,大约只有1V,
    10V或者5V,对于1V来讲,太大了,看不见了波形的底部
2 . 如果把示波器打到1V或者2V档位,能看清楚波形的底部,
    但是波形的最高峰值20V,超越示波器的档位的极限,我怕损坏示波器
请问该如何测量  ??????
谢谢 !!!!!!!!!!

网友A:
示波器的耐压是固定的,不会随着你档位的调节而改变。所以大胆得调档位吧 没事的~

楼主(点评):
谢谢 ,结帖子,给分

网友B:
不会损坏。

网友C:
对于超过量程的信号, ADC 会自动截断. 自有输入保护电路.
不用担心
示波器就是干这个事情的, 输入怎么会不考虑?
不过普通的探头耐压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