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压计算

楼主(2014-01-17):
A和B点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A:
两端的电压是60V,零电位 是电阻1/2 R总.
正端20K/(1M+20K)*30V=0.588235V
负端20K/(1M+20K)*-30V=-0.58823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端的电压是60V,零电位 是电阻1/2 R总.
正端20K/(1M+20K)*30V=0.588235V
负端20K/(1M+20K)*-30V=-0.58823 ...

ok

网友C:
2楼顶一个。

网友D:
在电路中所谓的正负,只是参考点不同,这种电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以-30v为参考0点,计算各个电阻上的电压。很快就解决了。。。

网友E:
其实只要保证“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这一规律就能很快算出:
(30 - UA)/R1 = (30-(-30))/(R1 + R2 + R3 + R4) = (UB - (-30))/ R4, 可以得出:UA = 0.5882353V, UB = -0.5882353V

网友F:
兄弟,这是初中物理题,不要拿来这里问了。

网友G:
请使用叠加原理

网友H:
下面更精确:

A点电压:+0.58823529411764705882352941176471 (V)
B点电压:-0.58823529411764705882352941176471 (V)

网友H:
无限循环小数。循环节:0588235294117647

网友I:
这个就不说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