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有时候会上升沿也能触发

楼主(2014-01-17):
下降沿触发中断配置函数
void EXTI_INtConfig(u32 Pin)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ClearITPendingBit( Pin );                          //PA8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Pin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开EXTI2_IRQChannel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2_IRQChannel;         // 2 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tConfig(HOPP_XX_IN_INt);
io口设置为下拉复用GPIO_Mode_IPD 模式
有时候很准确,有时候多算了几个中断, 加示波器看 波形是没问题,用jlink 调试 发现有时候上升沿也能触发中断。。。
何解,何解

楼主:
在中断里加电平检查,目前运行没问题,但是想知道是pcb又毛刺吗,怎么示波器没看出来

网友A(2019-01-29):
MCU下降沿被误触发但是上升沿却没有被误触发,示波器测试波形没有毛刺,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