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场效应管的应用问题

楼主:
上图是我在BQ34Z100的推荐电路的一部分,是给芯片供电的,按理说Vout是5V。但我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2014-01-19):
为什么会这样, 这完全取决于 MOSFET 的特性. D7 限制了 Q3 栅极的电压. 而栅极的开启电压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值, 于是就得到了 Vout 的电压.

网友B:
Vout接个大点的电阻到地再看看

网友C:
这个电路蛮简单的,我实际的搭接下电路实施效果的

网友D:
稳压5V的呀。。。看看是不是稳压管的坏掉了啊

网友D:
哦,说错了,稳压6V。。这个一般情况的输出是稳定的6V的不会错的

网友E:
海慧寺建议搭接一个简易的电路的试试啦,效果的就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