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析个有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01-17):
如图所示电路中,R7、R8应该算是分压,给放大器基准电压吧???

C4跟R8可不可以看做是是一个RC滤波器????

这么说R8这个电阻既担任了分压的责任,也有滤波的责任???

在电路里可以同时这么分析么?  既分压也滤波?

网友A:
发错帖子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错帖子了吧

晕,我没看板块

网友B:
C4跟R8可不可以看做是是一个RC滤波器????
不可以。。。
C4做隔离直流用。
R8用于分压。

你用传说中的“直流通路”、“交流通路”分析一下就 明白了的。

网友C:
R7 R8 分压出直流偏置做基准电压,C4隔直通交流

网友D:
这种故意发错的应该多给他发点年终奖哦

网友E:
高频电路,隔直流了

网友F:
C4应该是隔离电容,R8,R7组成一个嵌位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故意发错的应该多给他发点年终奖哦

网友G:
也有高手帮忙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