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滤波或分压的问题

楼主(2014-01-17):
2014-1-17 15:13 上传

如图所示电路中,R7、R8应该算是分压,给放大器基准电压吧???

C4跟R8可不可以看做是是一个RC滤波器????

这么说R8这个电阻既担任了分压的责任,也有滤波的责任???

在电路里可以同时这么分析么?  既分压也滤波?

网友A:
标准的单电源同相放大电路!
C4,主要作用是隔直,R7/R8主要就是分压提供直流偏置电压,抬高参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单电源同相放大电路!
C4,主要作用是隔直,R7/R8主要就是分压提供直流偏置电压,抬高参考点 ...

那我C4和R8可不可以看成是滤波网络?

网友B:
俺的理解:
1、R7/R8提供静态工作点偏置。
2、C4耦合电容。
3、R50/R9/C10/C6具有一定增益频率补偿网络。
4、C2/C3/C5/C18滤波去耦。

网友C:
R7R8是分压,给放大器提供了合适的偏置
C4R8非要看作滤波也未尝不可——主要滤除直流
R8(//R7)的这个所谓双重责任,自然而然
正是它确定了C4R8的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R7R8是分压,给放大器提供了合适的偏置
C4R8非要看作滤波也未尝不可——主要滤除直流
R8(//R7)的这个所谓 ...

如果把C4和R8看成一个滤波网络的话,就是个高通滤波器,有截止频率,那样的话分析起来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是搞不清到底该把它归为哪一类

5楼第二段你看懂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理解:
1、R7/R8提供静态工作点偏置。
2、C4耦合电容。

看成滤波网络可否?  高通滤波网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成滤波网络可否?  高通滤波网络?

具体看使用场合了,有些时候,同一作用在不同对象目前称呼也会随之改变,象二极管的吸峰、续流啦等,只要在实际使用中管用,检验验收指标通过就OK。有时千算万算还不如在设计调试阶段边调边定的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具体看使用场合了,有些时候,同一作用在不同对象目前称呼也会随之改变,象二极管的吸峰、续流啦等,只要 ...

说得对!C4减小到一定值时,高低频率耦合有影响,但是前一级要低阻抗。可以有高通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把C4和R8看成一个滤波网络的话,就是个高通滤波器,有截止频率,那样的话分析起来就不一样了,所以就 ...

8楼说啦,有时候那只是个称谓
咱还要说呢,具体称什么,要看“设计动机或目的”
譬如本案,比较明显它的目的是“通过信号交流,阻断偏置直流”
因此多称为“隔直流耦合电容”,其低端截止频率则由ωο=1/C4*R8//R7确定了

咱讲得远不及书本,以后稍微多看点书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楼说啦,有时候那只是个称谓
咱还要说呢,具体称什么,要看“设计动机或目的”
譬如本案,比较明显它的目 ...

支持!本案的C4容量只要符合要求就行,在本节点,C4约小,低频相应越差,感觉本案设计的原始初衷对R50/C10/R9/C6的选取上是关键,这里是关系到通频带的。前面的那个C4耦合电容不要过多去纠结,那里不是本案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8楼说啦,有时候那只是个称谓
咱还要说呢,具体称什么,要看“设计动机或目的”
譬如本案,比较明显它的目 ...

其实我也做了个实验;C4 和R8  如果要是单独搭建滤波网络,高通滤波,截止频率在1694HZ;如果换成是楼上这个电路,R8,R7分压,C4接入,这个滤波网络还是存在的,应该是侧重点不同吧,譬如在此处它应该是以隔直通交为第一目的吧

网友C:
隔直通交,就是高通,它俩本质一样,楼主纠结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直通交,就是高通,它俩本质一样,楼主纠结什么

一语点破    最初的纠结是在R8这个电阻上 ,想想电路中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遇到的时候,又不知道该把它归为分压偏置去考虑,还是归为滤波去考虑  ,见笑了  ,学识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