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丝印层问题

楼主(2014-01-17):
我想在丝印层加小图片,可是找了好久没找到,网上也没搜到,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方法有吗?还有就是一种表格的效果,这是别人做出来的效果,想问一下怎么弄的?谢谢了

楼主:
用的是16.6

网友A:
Mark,3#的连接似乎很有用

LZ的表格似乎是手动画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3#的连接似乎很有用

LZ的表格似乎是手动画出来的

Mark,3#的连接似乎很有用  什么意思???我觉得可能是用图片做的表格效果,可实际情况我也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rk,3#的连接似乎很有用  什么意思???我觉得可能是用图片做的表格效果,可实际情况我也不清楚 ...

你那种截图,我感觉手动画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种截图,我感觉手动画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能给你邮箱什么的发一份工程,帮我看看他是怎么做到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能给你邮箱什么的发一份工程,帮我看看他是怎么做到的吗?

可以啊,talon56@163.com

楼主(2015-03-02):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talon56@163.com

谢谢啦,这么长时间过去啦,这些我都会了,真是谢谢啦

网友B:
表格是手动在丝印层画出来的。如果要加图片,你首先得把图片先转成DXF文件。然后ALLEGRO导入DXF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