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传感器输出RMS值问题

楼主(2014-01-17):
前段时间项目上, 老板选了一个振动输出为RMS值得振动传感器,详细型号为,法国Vibrasens公司的 Model 125.01.AR100 : Acceleration RMS 100g 。
但我不是很懂RMS,是计算振动的均方根 RMS=(X1平方+X2平方+......+Xn平方)/n 的1/2次方,但是传感器说明上也没告诉我这里的n=?。望高人指点。

网友A:
RMS值实际就是有效值,就是一组统计数据的平方的平均值的平方根。 RMS=(X1平方+X2平方+......+Xn平方)/n 的1/2次方。没用过该类的震动传感器。但是依据我对电流均方根的理解。此处的震动可以理解为每种不同频率的波一起叠加的效果形成的震动,所以N应该还是趋近于很大的。总的所有的叠加构成了均方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RMS值实际就是有效值,就是一组统计数据的平方的平均值的平方根。 RMS=(X1平方+X2平方+......+Xn平方) ...

感谢您的回答。

现场测量得到的数据也验证了N很大的结论。
第一个实验是,以较高的频率采集数据,对输出的RMS直接看频域(见图),发现有效信号集中在<1Hz, RMS输出是计算了振动加速度大致1s内的有效值,也就包括了1Hz-10kHz的所有振动,都统计在了RMS值里。
第二个实验是,拿着传感器敲击金属块,获得冲击加速度,发现传感器输出是上升后缓慢下降,下降时间为秒级,而冲击最多维持10ms。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假如该传感器是用来检测短时冲击的,冲击仅维持毫秒级,该传感器不能胜任此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

现场测量得到的数据也验证了N很大的结论。

冲击的时候应该只是碰撞的那会所以增大,随着时间会慢慢减少。至于能不能胜任你的工作这个真是没法具体回复。建议可以再不损坏器件的前提下多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