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滤波器阻抗匹配

楼主(2014-01-17):
模拟滤波器设计资料上给出了很多,归一化的电感,电容值,设计的时候根据负载电阻,把归一化的值转化成实际参数。
假设我负载电阻是50欧姆的,如果我使用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实际负载电阻,如果这样使用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呢,难倒截止频率不在是设计值了吗?

网友A:
滤波器参数的设计,不光只有截止频率一项

网友B:
当然就不是设计值了,

网友C:
频率响应会改变。你可以用仿真软件直观地看一下。

网友D:
滤波器设计,一切一切计算都是基于阻抗值的。实际阻抗不是设计时的值,滤波器的运行参数与你的期望值就不一样了。

进一步,你知道为什么滤波器对不同的频率分量表现不同的特性吗?

就是因为滤波器与你的电源、与你的负载之间的阻抗匹配状况,对不同的频率分量是不一样的。

网友E:
进行一次输出阻抗变换,原先的设计参数就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