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M32硬件I2C读取MPU6050

楼主(2014-01-17):
用STM32硬件I2C读取MPU6050已经成功了,但是添加任何一段代码程序都无**常运行,数据无法读取,大家看一下怎么回事呗!

MPU6050

网友A(2014-03-23):
不会吧  这么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这么夸张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最后采用的是模拟IIC,硬件IIC我是木有办法了,也没有采用DMA方式和CPAL的库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最后采用的是模拟IIC,硬件IIC我是木有办法了,也没有采用DMA方式和CPAL的库 ...

哦 好像硬件IIC是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来试试···

这是我修改的,我以前上传的不是自己写的

网友C(2015-12-25):
谢谢楼主,学习了,顺便问一下问题。怎么把x/y/z轴的加速度信息转换成角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