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大家看看我的PCB图,为什么不能下载程序,用的是STC12C5410AD

楼主(2014-01-17):
(图片)

网友A:
检查有无大负载,或者大电容

网友B:
检查复位,晶振,硬件电路...

网友C:
少电容,晶振要加电容,你试试下载时选内部震荡试试

网友C:
下载时候是,电脑上软件先点击下载,,上面显示请给单片机上电,这个时候你在把电路板供电,就可以下载了

楼主(2014-02-27):
引用 网友C:
少电容,晶振要加电容,你试试下载时选内部震荡试试

谢谢哥!!

网友D:
带晶振的肯定要加电容,除陶瓷晶振外

网友E:
有时候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