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怎么烧写imx6里的efuse?

楼主(2014-01-17):
看了手册关于I.MX6Q开发板的启动模式设置, Boot Code会根据BOOT_MODE[1:0]的寄存器值、eFUSEs状态和GPIO Setting来完成从不同的boot devices启动,手册没有具体说怎么来设置eFUSEs的值通过什么方式工具进行烧写来启动设置。要更改板子的启动模式,从NOR flash启动加载bootload Image 文件系统,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没人吗 待解决啊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哪块开发板?

网友A:
写eFUSE可以通過u-boot命令去燒寫. 在Linux BSP文檔包里面, i.MX_6Dual6Quad_Sabre-SD_Linux_User_Guide.pdf 中提到imxotp命令:

10.1 How to Fuse in U-Boot

U-Boot contains a tool, imxotp, which is used for fusing.
U-Boot > imxotp
imxotp - One-Time Programable sub-system

Usage:
imxotp imxotp read
- read fuse at 'index'
imxotp blow [--force]
- blow fuse at 'index' with hex value 'value'

Tips:
'addr' to 'index':
convert 'index' from 'address'
index = (addr - otp_base) / 0x10

eg, addr is 0x021bc410, otp_base is 0x021bc400, the index = 1

• '--force' must be present in order to blow the fuse. Command will abort if '--force' is missing.
• index = (addr - otp_base) / 0x10, where the addr is the address of the fuse you want to operate, the otp_base is the base address of the fuse block.
• 'value' should correspond to fuse settings according to the fuse map and desired fuse configuration.

网友A:
关于eFUSE具体定义见《iMX6DQRM.pdf》第46章,P4016。具体的配置值,参见《iMX6DQRM.pdf》第5章,P3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哪块开发板?

I.MX6Q SABRE li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eFUSE具体定义见《iMX6DQRM.pdf》第46章,P4016。具体的配置值,参见《iMX6DQRM.pdf》第5章,P351。 ...

能不能给我发个数据手册,我现在看的手册怎么和你说的章节对不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我就奇怪了,我用的手册怎么会少一章呢,没有第五章的Fusemap这章节的介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奇怪了,我用的手册怎么会少一章呢,没有第五章的Fusemap这章节的介绍呢 ...

请问楼主你是在飞思卡尔官网上下载的吗?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飞思卡尔的另一个中文论坛与非网上的帖子imx6 eFUSE的一种烧写方法,他用的开发板和你的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就奇怪了,我用的手册怎么会少一章呢,没有第五章的Fusemap这章节的介绍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飞思卡尔的另一个中文论坛与非网上的帖子imx6 eFUSE的一种烧写方法,他用的开发板 ...

嗯,谢谢您了,那个帖子我看过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关于I.MX6Q开板的烧写过程及程序的执行流程,
它的启动方式是上电执行BOOT ROM里面的启动代码,读 BOOT_MODE[1:0]的寄存器值、eFUSEs状态和GPIO Setting 来决定启动devices ,他默认启动方式是执行外接的SPI FLASH里面的代码吗?我刚接触不是很清楚他的启动流程 ,在用Mfgtools工具烧写时他是将u-boot烧写到SPI FLASH里面,内核及文件系统烧写到板子的SD卡上吗?

网友A:
1、楼主你好,关于你说的I.MX6Q开板的烧写过程及程序的执行流程,上电以后BOOT_MODE以及BOOT_CFG的值,BOOT_CFG0,1,2,3.这是CPU内部寄存器。当板子上电时,CPU 内部固化的ROM CODE会去读BOOT_CFG几个寄存器的内容,从而决定从哪个Flash启动。
2、你前面提到的,用MFGTool烧写,将u-boot、内核及文件系统烧写到哪个flash上面是由MFGTool中ucl2.xml文件中的内容来执行的。你可以将u-boot烧写到SPI FLASH里面,内核及文件系统烧写到板子的SD卡上;也可以将u-boot、内核及文件系统都烧写到SD卡上。这个完全取决于你的ucl2.xml文件内容,因为MFGTool是依照MFGTool内容运行的。

网友A:
楼主你好,在使用i.mx芯片做设计时 一般不使用efuse,写死的话,假如出错了整块板子都不好用了。所以客户在出去设计板子的时候不建议使用efuse,假如是要想保护设计的内容,你可以在设计时候将启动模式设计为固定的,比SD卡或者eMMC等。仅仅是建议,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你好,关于你说的I.MX6Q开板的烧写过程及程序的执行流程,上电以后BOOT_MODE以及BOOT_CFG的值,BOOT ...

在通过MFTool工具烧写时,它会影响CPU 内部寄存器BOOT_CFG0,1,2,3的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通过MFTool工具烧写时,它会影响CPU 内部寄存器BOOT_CFG0,1,2,3的值吗?

楼主你好,在使用MFTool工具烧写时,它不会影响CPU内部寄存器的情况。MFTool只是一个烧写工具,将u-boot、kernel以及文件系统烧写到开发板上,启动模式是由CPU内部寄存器模式所决定的。
一般都是先确定从那种方式启动,再烧写相应的u-boot、kernel以及文件系统到开发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使用MFTool工具烧写时,它不会影响CPU内部寄存器的情况。MFTool只是一个烧写工具,将u-boot ...

I.MX6Q默认启动模式是NOR Flsah吗,要将u-boot kernel rootnfs都烧写到NOR Flash里面,可以正常启动操作系统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I.MX6Q默认启动模式是NOR Flsah吗,要将u-boot kernel rootnfs都烧写到NOR Flash里面,可以正常启动操作 ...

我看MFTool的ucl.xml文件在烧写的时候,是将u-boot 烧写到SPI-NOR里面,kernel,文件系统烧写到SD卡上了,板子在上电时会先执行CPU 内部固化的ROM CODE,在跳到SPI flash执行u-boot里面的代码,初始化,搬移代码加载内核,加载文件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I.MX6Q默认启动模式是NOR Flsah吗,要将u-boot kernel rootnfs都烧写到NOR Flash里面,可以正常启动操作 ...

不知道你说的是linux 还是android的系统,官网上下载的android image是从emmc启动的。关于启动模式,这个你是自己可以设定的,你要修改的内容如下:
1、MFGTool中的ucl2.xml文件,改成你想要从哪里启动就烧写到哪里。(MFGTool的烧写过程完全是按照ucl2.xml执行的,你可以先读一下ucl2.xml文件的内容就会清楚了)
2、u-boot中启动kernel的命令需要修改成你要启动的模式。
要将u-boot kernel rootnfs都烧写到NOR Flash里面,是可以正常启动操作系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MFTool的ucl.xml文件在烧写的时候,是将u-boot 烧写到SPI-NOR里面,kernel,文件系统烧写到SD卡上了 ...

请问你的MFGTool是不是在飞思卡尔官网下载的?或者你可以将你的ucl2.xml文件发给我,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MFGTool是不是在飞思卡尔官网下载的?或者你可以将你的ucl2.xml文件发给我,我看一下 ...

我的ucl.xml文件,你看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MFTool的ucl.xml文件在烧写的时候,是将u-boot 烧写到SPI-NOR里面,kernel,文件系统烧写到SD卡上了 ...

楼主你好,我仔细看了你发给我的ucl.xlm文件,针对板子I.MX6Q SABRE lite 在MFGTool 中是将u-boot 烧写在NOR中,而kernel和文件系统是烧写在SD中,所以启动是先从NOR启动u-boot,然后加载内核和文件系统。你的理解是对的。关于I.MX6Q SABRE lite 是飞思卡尔第三方公司设计的,目前我手上没有这块板子。
关于你提到的要将u-boot kernel rootnfs都烧写到NOR Flash里面,是可以正常启动的,你需要修改MFGTool 中的ucl.xlm文件内容,同时修改u-boot 启动内核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仔细看了你发给我的ucl.xlm文件,针对板子I.MX6Q SABRE lite 在MFGTool 中是将u-boot 烧写在 ...

谢谢您的回答,这块没什么问题了
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这块没什么问题了
再次感谢

不客气,如果您对于该贴没有别的问题的话,麻烦你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
欢迎再创新帖,我们一起探讨学习,我们就在你们身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如果您对于该贴没有别的问题的话,麻烦你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
欢迎再创新帖,我们一起探讨学 ...

好的,没问题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