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气净化器功率问题

楼主(2014-01-17):
空气净化器无加滤网与加有滤网,究竟功率是升了,还是会降呢??

网友A:
如果风量保持不变,加滤网会加大风阻,需要的功率就要提升,而且滤网越脏需要提升的功率也就越大。

楼主:
机器又不会自动检测自己出风的风量进而加大功率的,只是普通加滤网,电机风轮吸风,这种过滤模式
但如果空气进入受阻隔,电机风轮 间的空气少了才对,风轮可以认为处于真空运转,应该遇到空气阻力减少才对吧,功率是否应该下降呢 , 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