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FE2XX系列的SD24转换速度怎么计算?

楼主(2014-01-17):
我有个应用需要每秒钟至少转换1000次采样,使用24Bit结果,滤波器 OSR = 256,SD24_A 时钟为1MHz,MCLK = SMCLK = 8MHz,采用定时器每 1ms 启动一次采样;

如果只采样不计算,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要计算出来实际数据,就会出现每触发两次启动采样才进一次SD24中断。

被搞的头都大了,数据手册上没有说明计算采样时间的方法,只给出模块的最高工作频率,想知道怎么计算转换一次需要的时间,

求达人指导

网友A:
MSP430AFE253 集成的 SD24 主频最高1.1Mhz,支持最高1024次过采样。如果采用1.1Mhz主频,OSR=1024,那么采样率为1Ksps。
建议你检查一下对SD24的配置,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AFE253 集成的 SD24 主频最高1.1Mhz,支持最高1024次过采样。如果采用1.1Mhz主频,OSR=1024,那么采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你说的那段话我也看到过,但是我不仅仅想知道 OSR = 1024 时的采样率,我想知道的是在各种情况各种配置下的采样率,因为往往实际应用中使用OSR = 1024的不多,使用1.1MHz时钟的也不多,我想掌握在我所使用的条件下的采样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AFE253 集成的 SD24 主频最高1.1Mhz,支持最高1024次过采样。如果采用1.1Mhz主频,OSR=1024,那么采 ...

比我在我主楼所遇到的问题,我只知道在我的配置下SD24模块采样率肯定是达到1K的,但是我不知道具体的采样速率,也就不知道我能安排多少额外的时间给CPU进行运算,因为我每1ms要触发一次采样,知道了采样一次所占用的时间就知道分配给运算多少时间了。
本来,是可以在进行下一次转换的过程时进行上一次转换结果的计算的,但是我需要的是实时性,所以这种方法暂时不能使用。

网友A:
建议你看看:http://www.ti.com/cn/lit/pdf/slau144
看里面关于SD24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看:http://www.ti.com/cn/lit/pdf/slau144
看里面关于SD24的部分

我已经看过几遍了,没有找到关于转换时间的详细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看过几遍了,没有找到关于转换时间的详细说明

:L看Conversion Delay图和有关介绍
还有Conversion Mod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Conversion Delay图和有关介绍
还有Conversion Modes

看的迷迷糊糊的,最后用其他方法确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的迷迷糊糊的,最后用其他方法确定了

你用啥方法确定的?求分享: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啥方法确定的?求分享

启动转换的的同时启动定时器,在转换完成中断中记录定时器计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