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ADC_JDR

楼主: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1,stm32ADC的JDR寄存器的符号位。
希望大家解释一下该符号位的工作原理。
假设转换值为320,设置JOFR(400),结果为-80,此时JDR的值为多少呢?
计算机以补码存储,若为-80,则JDR为:-80的补码?还是其它值呢?
[板子还没做好,所以尚未测试,有测试过这个的吗?]

file:///c:/users/lhz/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QwNjE0fGJiZDBmYTExfDEzODk4ODkxMjR8MTE4NDQwMHw2NzUxOTA%3D&noupdate=yes
2,发现STM32的库函数有点小问题,希望能提醒下大家。
void EXTI_ClearFlag(u32 EXTI_Lin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EXTI_LINE(EXTI_Line));
  EXTI->PR = EXTI_Line;
}
EXTI->PR = EXTI_Line;而不是EXTI->PR |= ~EXTI_Line;
这可能会造成把刚准备挂起的中断清除了

网友A(2014-01-18):
楼主的代码看得很仔细啊. 不过 EXTI->PR  是个特殊的寄存器.
从手册上看到:  EXTI->PR   这些位的特性:
当在外部中断线上发生了选择的边沿事件,该位被置’1’。在该位中写入’1’可以清除它,也可以通过改变边沿检测的极性清除。
即所谓的写1清除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代码看得很仔细啊. 不过 EXTI->PR  是个特殊的寄存器.
从手册上看到:  EXTI->PR   这些位的特性:
当 ...

版主心细,一语惊醒梦中人: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代码看得很仔细啊. 不过 EXTI->PR  是个特殊的寄存器.
从手册上看到:  EXTI->PR   这些位的特性:
当 ...

版主,第一个问题,您测试过吗?

网友A:
没有测试, 抱歉, 试一下其实很容易, 不过还没有测试.
马上测试, 稍等
结果出来了, 是补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测试, 抱歉, 试一下其实很容易, 不过还没有测试.
马上测试, 稍等
结果出来了, 是补码. ...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