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里叶变换可以干嘛用

楼主(2014-01-17):
学习过信号与系统,但对于傅里叶变换是干嘛用的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A:
说明你的学习是刚开始,需要继续学习

网友B:
好多地方都能用到

网友C:
傅里叶变换可以把任何信号(无限区间上绝对可积,其实这个条件有点严格)分解成不同频率的正玄信号,你知道正玄信号在通过微分方程时能够保持不变,除了幅度和相位,这样就为我们分析系统(微分方程)打开了大门,所以我们采用傅立叶变换,而不是其他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