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有关PWM驱动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01-17):
PWM驱动电机对PWM信号电压有木有要求?我们用的是分立元件制作的H桥驱动板,之前用飞思卡尔128板子驱动木问题,换了kl25之后就不行了,求助各位大神,给点做飞思卡尔智能车的我们建议

网友A:
分立元件制作的H桥驱动板, 这个电路的要求还是蛮高的.
两个板子的 PWM 频率一样的吗?
如果一样, 那么检查一下你的单片机输出的波形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软件设计问题, 如果频率不同, 那可能还得看看硬件的问题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说法,建议楼主先用示波器对比一下两块板子输出的PWM波是否是一样,然后再来确定问题的原因。

网友C: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你的分立元件是指哪些器件,对电压要求你要看下与芯片输出的PWM信号相连的元件datasheet。
如果是用MOSFET搭的H桥,那么你可以看下MOSFET驱动芯片的输入电压要求。

网友C(2014-03-03):
IR公司有许多这方面的MOSFET驱动芯片,楼主可以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