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关于单管共射放大电路放大倍数的问题

楼主(2014-01-17):
电路图如下:

仿真没有问题,实际在面包板上搭建起来后就出现问题了:
没有C2和R6时,放大倍数是10倍,没有问题,与理论值一致;加入R6和C2后放大倍数没有改观,还是10倍左右。
实际参数如下:
输入5mV,10Hz
C3值为47uF
R1用300k和100k串联
三极管用9014
不管加不加交流旁路,输出仅仅是50mV左右。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A:
加大输入频率 改为1kHZ 然后就能看出效果了哈

网友B:
你都不算一下R6C2的转折频率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输入频率 改为1kHZ 然后就能看出效果了哈

你的意思是说交流旁路对超低频信号无效?谢谢,我重新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不算一下R6C2的转折频率的么?

这个,我实验过大电容,1000uF的,330uF的,都不行。刚刚开始学这个,具体我也不太会算,只知道越大越低频,应该足够了。

网友B:
还需要把三极管的动态阻抗算进去。

网友B:
你那个“10倍”其实是简化算法得到的结果。三极管其实有更接近实际的模型,可以得到更精确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不算一下R6C2的转折频率的么?

谢谢,我重新检查一下电容,因为是拆机的,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B:
你这电路VCE只有1伏多些,三极管输出阻抗低,增益下降。

网友B:
这个光从图上看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重新检查一下电容,因为是拆机的,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

原因可能很多。VCE电压偏低也是可能的原因。

网友C:
恕偶吐个槽 :
10 hz。。。
你设置这么低的频率 ,有必要将AC和DC区别吗?
这个频率实际该直接按照DC放大器设计方法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恕偶吐个槽 :
10 hz。。。
你设置这么低的频率 ,有必要将AC和DC区别吗?

谢谢,刚刚开始学模电,这方面不是很懂,模电书上没有提到如何设计DC放大器(还是我理解偏差?),能帮忙提供一下这方面的东西吗?或者给一个电路图。

老老实实做1000Hz放大器吧

网友D:
频率加大后看一下他的通频带是什么样的。加大频率还一样吗。。。

网友E:
1、调整相关参数,使静态工作点2在2.5V;
2、信号源输出5毫伏信号,
3、用示波器监视工作点3,
4、信号源频率从0调到10K,连续观测工作点3.

网友F:
放大倍数可以这么算:
低频时:AV=R3/R4;
高频时:AV=R3/R6;

关于静态工作点的设置及元器件(C2)在不同频率的特性就不说了,自己找本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G:
没有仔细计算,静态偏置的电阻阻值似乎不太合适。Vce、Ic也似乎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