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LCD1602突然没有显示

楼主(2014-01-17):
最近调试LCD1602,程序下载进去后运行正常,但是当我在用手触摸屏的外壳时,有时会导致屏幕没有显示,只显示第一行的16个黑框,这个是不是由于静电对屏产生的影响了

网友A:
应该还是时序问题吧,本来就处于临界点上,稍微有点干扰就时序不对了,可以在每一个需要延时的地方再增加点延时试试。

网友B:
这个有可能,如果重新断电再上电正常显示的,就有可能是静电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可能,如果重新断电再上电正常显示的,就有可能是静电影响了...

重新上电后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时序问题吧,本来就处于临界点上,稍微有点干扰就时序不对了,可以在每一个需要延时的地方再增加点 ...

又肯能,程序中对时序卡的比较紧,严格安装时序图来的,后来加大了延迟,目前还在观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上电后工作正常

另也要检查是不是某些焊接点接触不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