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钻孔参数文件多个逗号1,有影响么?

楼主(2014-01-17):
(无正文)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种现象吗?

网友A:
和版本没关系的,
请重新生成

网友B:
你可以对文件重命名出掉1

楼主:
有人知道,为什么会产生  豆号1么?

网友C:
不仅有,1的后缀,还有,2的后缀,这个是allegro自己备份的,再重新生成以下就行了

网友D:
目测那是备份的,应该有一个没有逗号的,你仔细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