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画了个stm32小板子原理图,能帮我检查下么?

楼主(2014-01-18):
USB供电,swd下载,加了个6050传感器

现在只画了原理图,请大家指教!特别是电源部分合理不?

网友A:
看上去很标准,我的板子上C1C2实际用的是10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很标准,我的板子上C1C2实际用的是10P

那些电容我真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B:
你这是怎么生成的PDF?这么实用!

网友C:
要么把boot0 接个跳线出来,要么吧 nRST 接到 SWD 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把boot0 接个跳线出来,要么吧 nRST 接到 SWD 上。。呵呵

啥意思啊,boot0接地啊,只用swd下载

网友D:
估计建议你在IC锁住后,多个选择。
看你给的电路,MCU最小系统正常工作需要的外围电路都无问题。

其它的,USB为必要用2个插头啊?

网友E:
按键复位有问题吧,按下去不就短路了吗

网友F:
复位键短路

网友G:
6050的I2C上拉到VCC,其他的都是直接标的3.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建议你在IC锁住后,多个选择。
看你给的电路,MCU最小系统正常工作需要的外围电路都无问题。

似乎一个就可以,我看到有的开发板用了两个,一个专门供电,一个专门与电脑接通,看来多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键复位有问题吧,按下去不就短路了吗

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6050的I2C上拉到VCC,其他的都是直接标的3.3V?

谢谢提醒

对了,swd下载电路,是不是把VCC,GND,SWDIO,SWCLK这四个脚直接个jlink对应的管脚相连就行?还需要接上拉电阻么?

网友H:
在搞飞行器吧,我也在做。

网友I:
1117可能有错。。。。。
最简单的地方容易出错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些电容我真不知道怎么选

电容按晶体来选。两个电容串联后容量等于晶体的负载电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

对了,swd下载电路,是不是把VCC,GND,SWDIO,SWCLK这四个脚直接个jlink对应的管脚相连就行?还 ...

只用SWD 不需要上拉电阻,直接连接即可

网友J:
SWD调试模式中,需要JNTRST吧,不然好像不行,而且你的BOOT0与BOOT1最好通过外接电阻拉地,这样以后出了问题你好换种方式下载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520

swd需要接电阻么?需要接reset么

网友L:
不需要,这几个IO上电已经默认了上拉或下拉,所以当它们当IO口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这一点。

网友M:
IIC上拉一般用4.7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