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稳压芯片电路周围的电容是干啥的?

楼主(2014-01-18):
稳压芯片周围的电容分别是干啥的?他们的大小和个数怎么确定?为什么还有带极性和不带极性的?

我翻了下模电课本,里面讲到了7805

网友A:
资深技术员悬赏这么高分,寻求“统称为滤波电容应用”的解答不会有什么玄机吧,咱这就算婉转回复了

网友B:
等看玄机

网友C:
其实书中说的都没错,大电容滤高频,小电容滤低频,容量大小取决于应用场合,煤矿等用1uf一下都大了,其他的一般用22uf左右,太大电容放大会对负载造成损坏,太小起不到滤波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书中说的都没错,大电容滤高频,小电容滤低频,容量大小取决于应用场合,煤矿等用1uf一下都大了,其他 ...

其实书中说的都没错,大电容滤高频,小电容滤低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深技术员悬赏这么高分,寻求“统称为滤波电容应用”的解答不会有什么玄机吧,咱这就算婉转回复了 ...

我只是个学生而已啊,现在第一次画板子才追究这些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5612&page=1#pid3859726

以前灌水太多了,惭愧

只要认真体会按原理理解多看成熟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看玄机

别看玄机了,我只是个菜鸟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书中说的都没错,大电容滤高频,小电容滤低频,容量大小取决于应用场合,煤矿等用1uf一下都大了,其他 ...

真的?学模拟电路最忌讳死记硬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书中说的都没错,大电容滤高频,小电容滤低频?

那大电容小电容分别是干啥的?是不是大电容用带极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学模拟电路最忌讳死记硬背了

那大电容小电容分别是干啥的?是不是大电容用带极性的?

网友A:
大电容对付ms级以上波动,小电容对付us级。至于电容特性及其干嘛,从零看基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对付ms级以上波动,小电容对付us级。至于电容特性及其干嘛,从零看基础部分 ...

谢谢啊,我在百度里搜了几篇滤波电容应用的**

网友B:
C14,通常叫滤波,C15通常叫去耦(线路),当电源为BAT时,C14/C15不需要哦,C16/C18滤波,C17吸峰,C16/C18有重复嫌疑,一般情况下,C14大于C162倍以上,也是有断电防止倒灌电损坏稳压管的考虑。

网友E:
楼上说的不对。笼统的说,。应该是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和楼上说的相反了。)。大电容的寄生电感和电容会在高频时产生谐振,加一个小电容可以互补吧。小电容抵消了大电容的寄生电感,扩展了衰减频带。。根据电容的阻抗特性。小电容具有耦合的作用。大电容有利于较少纹波。另外输出确实不应该加太大电容。否则断电的时候电容放电会回流稳压管。所以加二极管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F:
楼上youluo235说的对啊 我严重同意 就是这样

网友G:
其实都是滤波去藕作用。

网友C:
一激动,说反了。不好意思@235

网友H:
为了减小纹波,有的电路需要电源的纹波很小的;不加电容的话会有“腾柱”这些腾柱电压会很高,会对器件不利

网友I:
简单的说
大电容:滤低频,储能。
小电容:滤高频。
有极性的不能反接,必须按极性方向连接。
无极性的,正反接都没问题。

百度一下很多的哦。。。

网友J:
不是为了补偿环路的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其实书中说的都没错,大电容滤高频,小电容滤低频,容量大小取决于应用场合,煤矿等用1uf一下都大了,其他 ...

反了吧小电容滤高频大电容滤低频吧

网友D:
我旁听过职业技术学校老师讲课,久而久之,发现重要规律:见到电容就是滤波。
这个帖子也是,见到电容就说滤波,瞎蒙的成分比较多。

网友L:
电容就是滤波,偶合,解偶,降压,移相,倍压,提高功率因素,存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容就是滤波,偶合,解偶,降压,移相,倍压,提高功率因素,存电....

大小怎么选啊

网友D:
顶起来,看看谁能把几个电容作用说清楚的。

网友D:
再起来,看看谁能说清几个电容作用,什么时候用,取值依据等。

网友L:
这几个电容和二极管不是电源要求的,也不是后面的负载要求的,是7800系列的芯片为了自己能正常可靠工作而要求的。这是芯片设计者提的要求,我们只要满足他即可。

网友D:
这样解释不对,或者说对了小半。

网友D:
引用 网友M:
W7805部分关于C2即Co不完全正确,W7805输出的噪声不易完全消除,反而是沒有加入C2时输出很容易振盪。 ...

这样解释不对,78系列不是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