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90多圈电位器,调到底,可以调到0欧吗?

楼主(2014-01-18):
我手上的1K的多圈电位器调到底都还有9欧的阻值!试了几个都这样。

网上看到有3590的多圈电位器这种调到底能到0欧吗?我们这周围买不到,手上有这种电位器的,麻烦帮忙测试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到 0 的, 可能还有连接线, 触点接触电阻等因素导致的电阻吧

网友B:
你能找到0欧的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找到0欧的东西吗

不是说绝对的0欧!短路线都不可能有绝对的0欧,但是到调底了都有9欧阻值,怎么用嘛,0点几欧都是可以接受的呀。

只能说该款不适用于你

网友C:
范围大的调到0的可能更小,100欧姆的估计有可能,5K的调到0基本很难

网友D:
几欧电阻万用表量着也费劲。

网友E:
对于5K电位器自身来说调到9Ω基本等同于0Ω了,你如必须要0Ω的话可以自己打开多圈电位器对机械角度进行略微调整一下即可。

网友F:
电位器的阻值大小是相对的,阻值越大误差越大,9Ω相对于5k来说已经近似零了

网友G:
调到两个端点相碰。按7#的试试看,不是所有电位器可以对机械角度进行调整的。

网友H:
始终会存在机械加工误差,哪怕几丝,都有缝隙,接触电阻,毫欧,微欧,皮欧,都不是0欧

网友I:
公司里面有3590 明天可以试试

网友J:
测量电阻的仪器短接一下,显示出的一个读数B,再测电阻两端显示出的读数A,这样测出电阻的阻值为A—B的读数会更准确些吧

网友K(2014-09-11):
原装进口的BOURNS 3590电位器可以调到0欧的。

网友L:
楼主,仔细想想啊,有必要弄到 0 欧么?
如果你的电路需要用电位器调到零点(或某个确定值),干嘛不在电路上解决??

网友M:
换一个品牌看看。。。。

网友N:
如果你需要1k电位器还要这么小的误差,你认为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