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10画的线路板3D模型分享

楼主:
AD10画的线路板3D模型分享,献丑了!
还有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的3D文件导出来定位孔就没了!
我是按数字键3切换到3D模式,再把文件另存为step格式文件!

正面

背面

侧面

网友A(2014-01-18):
接插件也可以做成3D的

网友B:
3D模型用的什么软件设计的。

网友C:
以前初学的时候,习惯用3D模式看一看结构,现在不怎么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插件也可以做成3D的

可以,先要把3D模型做出来,然后导入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模型用的什么软件设计的。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er 10,部分模型是网上找的,step格式的3D模型文件
推荐你个网站http://www.3dcontentcentral.tw/Default.aspx
这里面很多3D模型,注册之后可以免费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初学的时候,习惯用3D模式看一看结构,现在不怎么习惯了。。。。

这是做产品需要,需要跟结构沟通,这就必须把3D模型按实际尺寸做出来!

网友D:
很不错啊 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er 10,部分模型是网上找的,step格式的3D模型文件
推荐你个网站http://www.3dconten ...

我试试,感谢

网友E:
接插件3D模型还是去MOLEX官网下吧。MOLEX所有的产品都是有3D模型的。

楼主(2014-03-04):
引用 网友B:
3D模型用的什么软件设计的。

我这有的是用Altium Design 10
部分是到这个网站下的模型http://www.3dcontentcentral.tw/Default.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插件3D模型还是去MOLEX官网下吧。MOLEX所有的产品都是有3D模型的。

是的

网友F(2015-04-28):
焊盘消失的 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