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开关电源 MOS管集成驱动IC

楼主(2014-01-18):
此电路是DC转换驱动部分,频率在300K,电流在2A左右。
电路元件软多,不知有没有驱动与IC集成在一起的专用IC,PWM直接输入,输出就接变压器,Mos管输出内阻能在0.1R以下,能否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看看 IR2104,  UCC37321 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LS 的UCC37321,看功能介绍好像可以用,先谢谢了!

网友B:
这样的芯片太多了,但一定要注意死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芯片太多了,但一定要注意死区控制

可以推荐一两款吗?如果MOS管与驱动集成在一起,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此电路是DC转换驱动部分,频率在300K,电流在2A左右。
电路元件软多,不知有没有驱动与IC集成在一起的专用IC,PWM直接输入,输出就接变压器,能否推荐一下,谢谢!
这个,我看没有,驱动和变压器得自己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IR2104,  UCC37321 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UCC37321简介上定最大电流可达9A,可细看就发现问题了,输出电流只有0.6A,输出高时内阻居然有15R!
唉~老外也喜欢搞这些。

网友A:
低端驱动能达到那么大的电流, 好在通常都是低端要求驱动大. 还算实在的性能偏重.

网友D:
我这个IC绝对够劲
. High Peak Output Current: 13A (typ.)
峰值电流13安培
. High Continuous Output Current: 2.6A (max.)
连续电流2.6安培

网友:
连续电流2.6安培,够楼主用了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IC绝对够劲
. High Peak Output Current: 13A (typ.)
峰值电流13安培

有此IC有几个问题
1、0.9R内阻,2A时,接近2W了,要加散热,显得更麻烦;
2、问了下价格,这个批量要5元,有点高;
3、有多的NC脚位,但没有使能,有点不合理.

楼主:
大侠们,难道真的没有合适的IC吗?
卖IC的也可以来推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