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CAN口坏了如何检测

楼主(2014-01-18):
STM32 CAN口坏了如何检测

网友A:
32的CAN Bus 不支持硬件诊断,你只能通过CAN的一些错误状态值和计数器来判,但只能参考。因为正常的通讯出现问题,错误状态和计数器一样会发生。

网友B:
是 IO 口端口损坏了吗? 可以重映射办法换别的 IO 口用. 或者用这个办法也可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的CAN Bus 不支持硬件诊断,你只能通过CAN的一些错误状态值和计数器来判,但只能参考。因为正常的通讯出 ...

好高深,不懂。。。
以前407给103发送的时候我调试出来了,但是现在差不多也是,只是103的实验板换成了103的驱动板。。
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CAN口也用万用表测试过了。。。两个板子之间的CANH和CANL都是导通的,基本就是这样,你再看看~

网友A:
1、4楼说的,IO损坏,用软件是检测不出来的,只能推断。
2.、没看5楼的说明,我认为你是想知道是否STM32支持在线的硬件检测,所以在3楼我说不能,只能靠软件去推,但不准,因为其它的软件问题同样也会造成相同的错误;
3.、看你5楼的说明,是否是你用一个103换掉了你的一个407,然后通讯不正常?
硬件上的物理连接、终端电阻、波特率等是否都确认?
之前你的407能通讯,那你在更换103后无法通讯,是否检查过CAN Bus的错误状态寄存器是什么?发送的和接收的2个错误状态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楼说的,IO损坏,用软件是检测不出来的,只能推断。
2.、没看5楼的说明,我认为你是想知道是否STM32支 ...

果然好条理~佩服~~
对于你的第三点,我没有用103换407,还是407给103发送,但是以前的103是实验板,现在我换成了103的驱动板,我想着既然都是103的,那就没问题的。。。是吧?
至于硬件上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物理连接我用万用表测过的,两个板子的CANH和CANL是导通的。。。
还有你说的那个CAN Bus的错误状态寄存器,我听说过,但没有深究,不太懂,不过我的程序以前是调试成功的,应该没问题的!
我还有几个其他的帖子,你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67544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