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RB开启硬件看门狗之后,一解锁option byte看门狗就复位了。

楼主(2014-01-18):
如题,那个option byte解锁的函数是库函数自带的,里面就几个给寄存器赋值的语句,我把它屏蔽掉就不会看门狗复位了,我在想是不是开了硬件看门狗之后再解锁option byte就会这样??

楼主:
补充一下,我解锁的是user option byte

楼主:
没人回答。。。算了,自问自答吧。我程序在配置之前会判断是否已启用硬件看门狗,判断其user option byte的值,开启硬件看门狗之后应该是0x68,但函数库自带的获取user option byte值的函数返回的只有其高4位,即开启硬件看门狗之后返回的是0x06。又因为每次配置之后要运行一个重载入函数(它会导致程序复位)。所以。。。。值判断错了就导致每次进程序都配置一遍硬件看门狗,而每次都会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