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fe253单片机的SD24问题

楼主(2014-01-18):
SD24使用中它的采样频率是怎么设置的?如果使用24位的话,怎么读取数据啊??或者谁有资料发给我:xu735456@163.com

网友A(2014-05-23):
引用 网友B:
例程:http://www.ti.com/litv/zip/slac487

这个例程里真心没有读24位的方法,都是16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例程里真心没有读24位的方法,都是16位....

似乎所有的例程都是只读取高16位结果,我试过读取24位结果的,后面8位飘得厉害,根本就没意义,所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例程:http://www.ti.com/litv/zip/slac487

资料非常不错的,,学习的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似乎所有的例程都是只读取高16位结果,我试过读取24位结果的,后面8位飘得厉害,根本就没意义,所以。。 ...

后八位容易受到影响,使用时对相关外围电路要求比较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八位容易受到影响,使用时对相关外围电路要求比较高

确实,微弱信号太容易收到干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后八位容易受到影响,使用时对相关外围电路要求比较高

已经读出24位。情况惨不忍睹。还是用16位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读出24位。情况惨不忍睹。还是用16位好了......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