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安装code warrior有没有出现过这种错误?

楼主(2014-01-18):
ERROR [main] com.freescale.morpho.core.Morpho: Failed to initialize XPCOM
org.mozilla.xpcom.XPCOMException: Failed to register JavaXPCOM methods  (0x80004005)
        at org.mozilla.xpcom.internal.JavaXPCOMMethodsFSL.registerJavaXPCOMMethodsNative(Native Method)
        at org.mozilla.xpcom.internal.JavaXPCOMMethodsFSL.registerJavaXPCOMMethods(JavaXPCOMMethodsFSL.java:62)
        at org.mozilla.xpcom.internal.MozillaImplFSL.initialize(MozillaImplFSL.java:48)
        at org.mozilla.xpcom.Mozilla.initialize(Mozilla.java:669)
        at com.freescale.morpho.core.Morpho.morphoInit(Morpho.java:390)
        at com.freescale.morpho.core.Morpho$1.run(Morpho.java:177)
        at com.freescale.morpho.core.Morpho.initialize(Morpho.java:183)
        at com.freescale.morpho.core.Morpho.getInstance(Morpho.java:113)
        at com.freescale.morpho.core.eclipse.RegXPCOM.start(RegXPCOM.java:37)
        at org.eclipse.equinox.internal.app.EclipseAppHandle.run(EclipseAppHandle.java:196)
        at org.eclipse.core.runtime.internal.adaptor.EclipseAppLauncher.runApplication(EclipseAppLauncher.java:110)
        at org.eclipse.core.runtime.internal.adaptor.EclipseAppLauncher.start(EclipseAppLauncher.java:79)
        at org.eclipse.core.runtime.adaptor.EclipseStarter.run(EclipseStarter.java:353)
        at org.eclipse.core.runtime.adaptor.EclipseStarter.run(EclipseStarter.java:180)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0(Native Method)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Unknown Source)
        at sun.reflect.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invoke(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Unknown Source)
        at 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Main.invokeFramework(Main.java:630)
        at 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Main.basicRun(Main.java:585)
        at 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Main.run(Main.java:1439)
03:19:08.862 ERROR [main] com.freescale.morpho.core.eclipse.MorphoComponentsPlugin: Failed to initialize XPCOM
org.mozilla.xpcom.XPCOMException: Failed to register JavaXPCOM methods  (0x80004005)
        at org.mozilla.xpcom.internal.JavaXPCOMMethodsFSL.registerJavaXPCOMMethodsNative(Native Method)
        at org.mozilla.xpcom.internal.JavaXPCOMMethodsFSL.registerJavaXPCOMMethods(JavaXPCOMMethodsFSL.java:62)
        at org.mozilla.xpcom.internal.MozillaImplFSL.initialize(MozillaImplFSL.java:48)
        at org.mozilla.xpcom.Mozilla.initialize(Mozilla.java:669)
        at com.freescale.morpho.core.Morpho.morphoInit(Morpho.java:390)
        at com.freescale.morpho.core.Morpho$1.run(Morpho.java:177)
        at com.freescale.morpho.core.Morpho.initialize(Morpho.java:183)
        at com.freescale.morpho.core.Morpho.getInstance(Morpho.java:113)
        at com.freescale.morpho.core.eclipse.RegXPCOM.start(RegXPCOM.java:37)
        at org.eclipse.equinox.internal.app.EclipseAppHandle.run(EclipseAppHandle.java:196)
        at org.eclipse.core.runtime.internal.adaptor.EclipseAppLauncher.runApplication(EclipseAppLauncher.java:110)
        at org.eclipse.core.runtime.internal.adaptor.EclipseAppLauncher.start(EclipseAppLauncher.java:79)
        at org.eclipse.core.runtime.adaptor.EclipseStarter.run(EclipseStarter.java:353)
        at org.eclipse.core.runtime.adaptor.EclipseStarter.run(EclipseStarter.java:180)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0(Native Method)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Unknown Source)
        at sun.reflect.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invoke(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Unknown Source)
        at 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Main.invokeFramework(Main.java:630)
        at 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Main.basicRun(Main.java:585)
        at 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Main.run(Main.java:1439)
03:19:09.028 ERROR [main] com.freescale.morpho.core.Morpho: Exception while executing pending events
java.lang.UnsatisfiedLinkError: org.mozilla.xpcom.internal.XPCOMImplFSL.getServiceManager()Lorg/mozilla/interfaces/nsIServiceManager;
        at org.mozilla.xpcom.internal.XPCOMImplFSL.getServiceManager(Native Method)
        at org.mozilla.xpcom.Mozilla.getServiceManager(Mozilla.java:868)
        at com.freescale.morpho.core.Morpho.getRegistrar(Morpho.java:798)
        at com.freescale.morpho.core.Morpho.doProcessXPCOMMainThreadEvents(Morpho.java:759)
        at com.freescale.morpho.core.Morpho.shutdown(Morpho.java:728)
        at com.freescale.morpho.core.eclipse.MorphoComponentsPlugin.stop(MorphoComponentsPlugin.java:67)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BundleContextImpl$2.run(BundleContextImpl.java:771)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BundleContextImpl.stop(BundleContextImpl.java:764)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BundleHost.stopWorker(BundleHost.java:510)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AbstractBundle.suspend(AbstractBundle.java:566)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Framework.suspendBundle(Framework.java:1206)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StartLevelManager.decFWSL(StartLevelManager.java:592)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StartLevelManager.doSetStartLevel(StartLevelManager.java:257)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StartLevelManager.shutdown(StartLevelManager.java:215)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InternalSystemBundle.suspend(InternalSystemBundle.java:284)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Framework.shutdown(Framework.java:692)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Framework.close(Framework.java:600)
        at org.eclipse.core.runtime.adaptor.EclipseStarter.shutdown(EclipseStarter.java:399)
        at org.eclipse.core.runtime.adaptor.EclipseStarter.run(EclipseStarter.java:199)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0(Native Method)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Unknown Source)
        at sun.reflect.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invoke(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Unknown Source)
        at 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Main.invokeFramework(Main.java:630)
        at 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Main.basicRun(Main.java:585)
        at 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Main.run(Main.java:1439)
03:19:09.029 ERROR [main] com.freescale.morpho.core.Morpho: Failed to shutdown xpcom.
java.lang.UnsatisfiedLinkError: org.mozilla.xpcom.internal.XPCOMImplFSL.shutdownXPCOM(Lorg/mozilla/interfaces/nsIServiceManager;)V
        at org.mozilla.xpcom.internal.XPCOMImplFSL.shutdownXPCOM(Native Method)
        at org.mozilla.xpcom.Mozilla.shutdownXPCOM(Mozilla.java:846)
        at com.freescale.morpho.core.Morpho.shutdown(Morpho.java:738)
        at com.freescale.morpho.core.eclipse.MorphoComponentsPlugin.stop(MorphoComponentsPlugin.java:67)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BundleContextImpl$2.run(BundleContextImpl.java:771)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BundleContextImpl.stop(BundleContextImpl.java:764)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BundleHost.stopWorker(BundleHost.java:510)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AbstractBundle.suspend(AbstractBundle.java:566)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Framework.suspendBundle(Framework.java:1206)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StartLevelManager.decFWSL(StartLevelManager.java:592)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StartLevelManager.doSetStartLevel(StartLevelManager.java:257)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StartLevelManager.shutdown(StartLevelManager.java:215)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InternalSystemBundle.suspend(InternalSystemBundle.java:284)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Framework.shutdown(Framework.java:692)
        at org.eclipse.osgi.framework.internal.core.Framework.close(Framework.java:600)
        at org.eclipse.core.runtime.adaptor.EclipseStarter.shutdown(EclipseStarter.java:399)
        at org.eclipse.core.runtime.adaptor.EclipseStarter.run(EclipseStarter.java:199)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0(Native Method)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Unknown Source)
        at sun.reflect.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invoke(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Unknown Source)
        at 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Main.invokeFramework(Main.java:630)
        at 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Main.basicRun(Main.java:585)
        at 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Main.run(Main.java:1439)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错误以前还真没有遇到过,麻烦你给我告诉我,你选择安装的CW版本,安装方式及你电脑的系统是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错误以前还真没有遇到过,麻烦你给我告诉我,你选择安装的CW版本,安装方式及你电脑的系 ...

安装的10.2,10.5专用版(10.5两个方式都试过了)都是这样子的。。。系统是win7,32位的,换成win7 64位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的10.2,10.5专用版(10.5两个方式都试过了)都是这样子的。。。系统是win7,32位的,换成win7 ...

你是下载以后安装呢,还是选择online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下载以后安装呢,还是选择online方式的?

两种方式都用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种方式都用过了

啊,这样啊。请问你旁边的同事或者同学有出项相关的问题吗?这个问题以前没有遇到过,所以我需要向CW team的工程师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这样啊。请问你旁边的同事或者同学有出项相关的问题吗?这个问题以前没有遇到过,所以我需要向CW tea ...

我把10.2装在同学的电脑上也是这种请客

网友B:
我也没有碰到过,但已经联系了CodeWarrior研发团队, 有消息立刻回复你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在装某个专业软件时开始没有装成功,后来把显卡由“自动选择”设置成“高性能NVIDIA处理器”才成功。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没有试过通过管理员权限 ("run as administrator")去运行安装程序?

网友B:
对哈,是否是以管理员登陆Win7的?

网友E:
我是win7 64位,是offline安装,也出现你一样的情况,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win7 64位,是offline安装,也出现你一样的情况,你解决了吗?

还没有,我现在在用IAR没有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