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耦合共射放大电路疑问

楼主(2014-01-18):
用单片机驱动DDS芯片产生123Khz正弦波输入到基极,需要放大30倍左右,通过静态工作点计算得出所有电阻值,在集电极测出来峰峰电压值不但没有放大,反而缩小了10多mV?波形没有失真。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计算的,个人感觉:
1、RE取10欧姆,
2、RC取470欧姆
3、R1,R2取100K,
4、初步设定好参数后,在实际电路中调整参数,使VRC静态工作点在6V左右
5、在1KZ附近注入信号,逐步增加增加信号幅度,用示波器观测放大信号放大倍数及失真情况。
6、调整RE,获得需要的放大倍数。

网友B:
三极管是电流放大,不是电压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计算的,个人感觉:
1、RE取10欧姆,
2、RC取470欧姆

RE取10欧?那集电极电流Ic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是电流放大,不是电压放大。

是啊,我想将1mA电流放大30倍到集电极30mA。

网友C(点评):
电压30电流30,你做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取10欧?那基极电流Ic多少?

调静态是第一步,RE最后还是要调整的,具体看实际方法倍数决定,一般情况下,RE取值小于RC的十分之一。

网友D:
你这的静态工作点设的太离谱了。。。。

网友D:
R1取10k,R2取2k,Re取1k,Rc取4.3k,电路放大4.3倍左右。

网友D:
你可以看看晶体管电路设计《上》那本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我想将1mA电流放大30倍到集电极30mA。

1mA放大到30mA,意味着你的三极管的hfe是30,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hfe的管子,有的话你自己计算参数就行了。
你说的1mA电流是什么意思,信号的?你那可是正弦波啊。所以你说
的放大肯定不是电流放大,而是信号幅度放大,还是要计算一下电阻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A放大到30mA,意味着你的三极管的hfe是30,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hfe的管子,有的话你自己计算参数就行 ...

嗯 ,我再好好再看看吧

网友C:
先把电流电压分清楚

网友E:
你想干什么?功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电流电压分清楚

先让静态点电流Ibq放大30倍,然后加入信号源,通过Rc使信号源幅度放大30倍左右,我的理解有错吗?

网友C(点评):
回去分别弄弄电流和电压咱们再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想干什么?功率输出?

就让信号源峰峰值放大30倍左右

网友B:
像这种信号放大多采用运放,三极管单管不好计算,效果也不好。
看看运放吧。

网友F:
我也是刚刚开始学,我试着说一下。

楼主要先确定输入信号是多少伏,想要输出多少伏。
然后确定电路静态电流(Ic或者Ie),如设定为1毫安,这个决定了整个电路的功耗。
通常发射极电压要大于2V。
根据静态电流和设定的发射极电压,得到发射极电阻大小。
要放大30倍,集电极电阻需要是发射极电阻的30倍(没有旁路电容的情况),且三极管hfe要大于30
反过来计算一下集电极电压,看看与电源电压冲突否。
再确定基极电压,基极电压要大于发射极电压0.6V,所以分压点电压要比较精确。
设定分压电阻流过的电流,通常为刚才Ie的十分之一。
根据分压点电压和电流,得到两个分压电阻阻值,一般需要用一个精密可调电阻来调节分压点。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楼主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刚刚开始学,我试着说一下。

楼主要先确定输入信号是多少伏,想要输出多少伏。

按你的方法,如果反过来算集电极电压,如果与电源电压冲突怎么办?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方法,如果反过来算集电极电压,如果与电源电压冲突怎么办?

一般是降低放大倍数,或者增高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降低放大倍数,或者增高电源电压。

如果需要把一个峰峰值为500mV的正弦波放大10倍,那起初静态点集电极的电流该设定为多大左右才合适?

网友C:
咱想看看楼主是学哪本书的?再来对照书从头来[em:

网友G:
LZ是怎么测试的?是不是带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