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极管控制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4-01-18):
   电路如图,用三极管来给伺服发脉冲,发现在附近有干扰时伺服会误记数,判断应该是干扰通过晶体管自身的结电容而导致的,还请大家给出出主意,如何避免干。(晶体管控制频率会到200KHz,伺服高速计数电路会识别500KHz)
   不可以修改伺服电路,只能修改晶体管电路扰导致误记。

网友A:
首先,一个疑问,PC457是高速光耦吗?速度可以到多少?伺服计数电路需要2个三极管吗?电流不够?说不通啊?其次,假设PC457是高速光耦,那么减小R2的阻值,比如改为2k,要比你现在的7.5k驱动电流大,同样道理,增加R3,R4的阻值到6.8k,5.6k也要更加有利于高速信号的传输,再次,如果外界真的有干扰信号造成计数不准,这个电路我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或许楼主还是要看看线路连接问题啥的,不如长度,屏蔽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一个疑问,PC457是高速光耦吗?速度可以到多少?伺服计数电路需要2个三极管吗?电流不够?说不通啊? ...

PC457是高速光耦,速度1M,Q1的作用主要是用来增大Q2的驱动电流,因为设备已经成型,长度固定,且没办法去接地,所以屏蔽效果无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