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位数码管动态扫描时亮度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14-01-18):
电路图如下:
VS电压值是18V,数码管单端的电压是15.8V左右,我用的限流电阻是51欧,W1---W6接共阳数码管的公共端,AA---GG接的是数码管的7段,单片机控制S1---S6作为位选通,A--G为数据。
现在的问题现象是:
       这6位数码管中,不管哪一位只要显示“1”,此时亮度要高与其他的位显示2或3或其他数值,我实际测试的情况是:显示1时,此位数码管的公共端的电压值是17.8V,显示2时是17.2V,显示3是17.2V,显示4是17.4V。。。总结规律是:有2段点亮的那一位数码管要比3段点亮的电压高0.2V,以此类推。所以出现标题所述的问题。
     这个电路之前别人用过,没出现这个问题,我扫描的频率是每一位显示时间0.8MS左右,6位扫下来是5MS左右。十分迷茫,求大侠指点。

网友A:
51欧有点小,换大点,如150欧。若51欧简单算每段都2.2÷51=43mA,2段就近100mA,7段去到几百,前面的PNP估计都不够力啊。

网友B:
是呀,既然发现电压有差别,说明PNP管子导通程度不一样,要计算一下PNP的驱动能力。

网友C:
估计还是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D:
也有可能是电源内阻过大。

网友E:
段码限流电阻太小,位码驱动三极管不满足饱和条件。

网友F:
应该是三级管那里的电阻不行吧

网友F:
@小天天爱睡觉

网友G:
是不是扫描时间的问题?

网友H:
扫描时间的问题。不改变硬件改变扫描时间,可以发现亮暗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欧有点小,换大点,如150欧。若51欧简单算每段都2.2÷51=43mA,2段就近100mA,7段去到几百,前面的PNP估 ...

谢谢指点,我试验过用220欧电阻,的确没有了我所述的问题但是我的数码管亮度就很低了,这个不符合要求了。根据大家的指点,现在的解决办法是:把原来用的9012和9013三极管换成8050和8550,8550的IC电流最大可到1.5A,所以比较好的解决了我上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呀,既然发现电压有差别,说明PNP管子导通程度不一样,要计算一下PNP的驱动能力。 ...

谢谢指点,您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段码限流电阻太小,位码驱动三极管不满足饱和条件。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