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何分析运放电路的等效阻值

楼主(2014-01-18):
如图,想分析AB间的等效阻值,有什么思路,大家说说file:///C:/Users/qwt/Desktop/c#/阻值.png

网友A:
根据运放的虚短特性, 可以简单地看作是两个输入电阻的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运放的虚短特性, 可以简单地看作是两个输入电阻的串联.

multisim仿真,好像跟这个差距很大啊

网友B:
   等效阻值对于电压,如2楼所说;对于电流,则非常大(说明书的输入阻抗+R1+R2,但是随频率改变)

楼主:
引用 楼主:
multisim仿真,好像跟这个差距很大啊

按你的思路也应该是R1+R2+手册阻抗值//(R3+R7+R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效阻值对于电压,如2楼所说;对于电流,则非常大(说明书的输入阻抗+R1+R2,但是随频率改变) ...

奇怪,这个运放的手册上怎么会没有输入阻抗的这个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