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的收发引脚除了下程序,还有别的用怎么办?

楼主:
STC89C52,因为下程序就弄了一个MAX232,另一方面还希望用TXD RXD发送指令控制舵机的驱动板(程序已经下到驱动板只要用单片机发指令就能用),好能控制舵机。我想问我画的这个可以吗,第一次画

helm gere就是舵机驱动器的收发口,这样做可以吗,下完程序就用不到MAX232了,之后我发送指令能发送到舵机驱动器中吗,会不会有冲突啊?
像这种情况遇到单片机要往两个器件甚至更多器件发代码一般都怎么办啊。。求助

网友A(2014-01-18):
不会冲突。。。最好在下载那两个口那里用个跳帽,当下载的时候接上,下载完把max232断开,基本不会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冲突。。。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冲突。。。最好在下载那两个口那里用个跳帽,当下载的时候接上,下载完把max232断开,基本不会冲突。。 ...

不会结贴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结贴怎么办

一般要第二天才能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第二天才能结

再问一个问题好吗?
这个光耦可以执行通断吗,当M0_switch2导通的时候 ,M0_PLACE接的是单片机的一个引脚,会把单片机引脚的电平拉低而导通吗,电阻选的10K可以吗??。。。新手~~

网友B(点评):
要隔离吗?不要的话去掉光耦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好吗?
这个光耦可以执行通断吗,当M0_switch2导通的时候 ,M0_PLACE接的是单片机的一个引脚 ...

完全可以啊,一般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D:
最详细的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详细的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谢谢版主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