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买到MAX3485的水货片子了?

楼主(2014-01-18):
最近做了个采集器,上行接口为485电路如图1,采用的485芯片为max3485,近期调试时遇到一个问题:静态时3485的一管脚RO电压不统一,按照理解,当静态时,485片子处于接收状态,RO脚正常电平为高电平。
测量了一下3485的一管脚RO,正常的为3.3v,不正常的为0v,让人迷惑的是,如果把R8总线匹配电阻120欧姆去掉,有的3485的RO脚会变成高电平,有的即使去掉R8还是低电平。
请问有经验的高人,是否我买的片子有问题,还是3485中某个敏感的参数因电路有影响?

网友A:
你的外围元件很多,先检查PCB。就算芯片是假的,可能芯片性能差点,但基本功能不会错。

网友A:
去掉R8不如去掉R4,不知你的RO标成TX,接哪里去了?MCU的TXD脚?

网友B:
据说MAX的IC很容易买到山寨的——如果不是确认可靠的渠道,几乎100%是山寨。。。。。据说。。。

网友C:
首先你要明白上下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先假设片子没问题,加匹配电阻时,你的差分上下拉电阻太大,分压后差分信号明显<200mV,也就是不确定电平。

去掉匹配电阻后,用示波器测试一下AB电位差,正常应该是3.3V。如果不是3.3V,说明片子有问题,如果是3.3V
1脚还是不确定电平,说明片子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R8不如去掉R4,不知你的RO标成TX,接哪里去了?MCU的TXD脚?

感谢回复!是的,RO接到了MCU的URXD管脚

R4为一零欧电阻,不知去掉何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明白上下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先假设片子没问题,加匹配电阻时,你的差分上下拉电阻太大,分压后 ...

感谢回复!
我现在把上下拉电阻都去掉了,测试不良的max3485的RO脚电位还是0v,而AB间测试压差为88mV,也是不确定电平。
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是的,RO接到了MCU的URXD管脚

R4为一零欧电阻,不知去掉何意? ...

断开调试啊,你的电路先化简吧,pcb、焊接都不确定。就算是假片子,逻辑也是对的,坏了另说。

网友D:
能否把你的R3/R9先去掉 然后把R10/R11换小点的电阻试试?

楼主:
总结下:经过对485协议的理解加上实验,还是上下拉电阻的选取问题,上下拉电阻、匹配电阻的作用就是片子内部失效保护的补充。保证静态时,AB端电压值大于200mv。

网友E:
220R 电阻太大,用22R的吧

楼主(2014-02-18):
引用 网友E:
220R 电阻太大,用22R的吧

已改成5R1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