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串口通讯中如何清除接收寄存器中的数据?

楼主(2014-01-18):
如题:STM32串口通讯中如何清除接收寄存器中的数据?

网友A:
读了不要

网友B:
就做一次读就行。
USART_ReceiveData(COM2);

网友C:
如果你使用接收到的数据,就会读取这个寄存器,数据就清除了,不用特意去清除它

网友D:
写个串口接收程序,不用处理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做一次读就行。
USART_ReceiveData(COM2);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