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CSv5.1的调试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1-18):
之前一直使用的IAR,今天装上CCS想试用一下CCS。用的5.1版。编写了一个特简单的程序,可是在IAR上能用,到CCS上就不能调试不正常。程序如下 #include<msp430g2553.h>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a,b;for(a=220;a>0;a--) for(b=123;b>0;b--);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BIT7;
while(1)
{ P1OUT&= ~BIT7;
delay();
P1OUT |= BIT7;
delay();
}
}
我就是想让P1.7所接的LED交替闪烁。用IAR下载调试可以达到预期目的。可是用CCS调试,全速运行,LED一直亮,并不闪烁,单步调试则可以。在菜单栏中选择Run下clock,使能clock显示,再次全速运行,LED交替闪烁一会后,又一直亮并不闪烁,同时CCS调试窗口弹出错误提示:MSP430:Can't Single Step Target Program:Error during step;unknown state这是为何?真搞不明白。clock不是用来观看程序运行时间的么,怎么会影响到程序的运行?而我不选择它,程序是好像根本不运行,在IAR下下载调试是没问题的。以前没用过CCS,一直用的IAR,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出现这情况呢。麻烦用过的帮忙解答一下吧!!甚为感激!!

楼主:
电脑没联网,只能用手机求助:'(

网友A:
楼主辛苦啊,用手机打字很累。
看这里:http://e2e.ti.com/support/microc ... f/166/t/241213.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啊,用手机打字很累。 看这里:http://e2e.ti.com/support/microcontrollers/msp430/f/166/t/24121 ...

是呢。 谢谢了!英语不好,看了一下。时钟配置问题?程序中我未配置啊,采用默认的,另外我用的2553(那个说他2452不可以)。用IAR不会有这问题,用CCS就有,搞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呢。 谢谢了!英语不好,看了一下。时钟配置问题?程序中我未配置啊,采用默认的,另外我用的2553(那 ...

程序中未配置时钟,开发环境默认配置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