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输入端关耐压问题

楼主(2014-01-18):
各位大侠,
  我用模拟开关(ADG509)对输入电压进行档位选择,模拟开关供电为正负15V。担心外界电压高脉冲冲坏模拟开关,于是在输入端加入了10K电阻。计算了一下,如果外界有40V直流,那么通过10K电阻,再通过其内部二极管,再到达15V电源端,形成保护。这样内部二极管有4mA的电流。ADG509应该可以承受吧?
多谢啦!

网友A:
可以承受

网友B:
输入电压不超过模拟开关供电正负15V应该是安全的。

网友C:
模拟开关的耐压值看看芯片资料,有的时候说的是压差,有时说的是电压值范围。。。

网友B:
模拟开输入端关耐压问题.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应为“模拟开关输入的容许电压和极限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