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02的一个设置

楼主(2014-01-18):
想对SIM_SOPT_RSTPE_MASK置0,取消RST引脚
SIM->SOPT&=(~SIM_SOPT_RSTPE_MASK);  //取消RST,引脚用于IRQ
但这条语句没能起置0效果,在仿真窗口下对这个位置0也不行,需要如何操作,请教一个各位,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 SIM->SOPT&=(~SIM_SOPT_RSTPE_MASK);  //取消RST,引脚用于 IRQ”这条语句你放在工程的那个文件中?

楼主:
现在放到start中最前面,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放到start中最前面,可以了

好的!楼主如无其它问题,请结贴吧!!

楼主:
但是,今天又发现,有时关电源再上电就不行了,通过仿真器软复位就没有问题,这个RST/IRQ引脚,在上电时,是没有办法指定为IRQ的,非要在初始化中去指定,这就有个问题,利用IRQ功能时,上电时,这个引脚不能为高电平,否则就不能启动。这个功能看来有点

楼主:
请问一下FSL_TICS_Jeremy,这个KE02有没有人反应有不稳定的情况啊,这两天发现用FTM2做6路PWM时,CH4有时莫明就没有了PWM输出了,输出恒为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FSL_TICS_Jeremy,这个KE02有没有人反应有不稳定的情况啊,这两天发现用FTM2做6路PWM时,CH4有时莫 ...

CH4有点特别,它好像是与NMI复用的,而默认情况下是NMI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FSL_TICS_Jeremy,这个KE02有没有人反应有不稳定的情况啊,这两天发现用FTM2做6路PWM时,CH4有时莫 ...

应该是没有去使能NMI引脚,好像这个问题在另外一帖中也有提及,总之查看SIM_SOPT_RSTPE_MASK是write once field,需要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今天又发现,有时关电源再上电就不行了,通过仿真器软复位就没有问题,这个RST/IRQ引脚,在上电时, ...

你的意思是程序烧录后,又重新上电后,MCU就又没有按照程序的功能工作了吗?
根据Boot sequence, Reset pin 再检测到高电平时,才会触发Core clock 工作,好像与的描述有点矛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