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布线,虽然友情协作,但仍遵循商业定价

楼主(2014-01-18):
兄弟不才,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虽然可以搞懂电路,也能改改,但对于PCB布线总是感觉很恐慌,毕竟这个东西是要数控加工的,所以思虑再三,还是遵循社会分工,软的做软的,硬的做硬的,电路其实很简单,简直就是个大路货RT5350单口方案,但因为之前没有搞过硬件,也不知道个行情,所以在这里向各位兄弟打听打听。
这个结构如下:
1,RT5350 CPU,内置802.11bgn无线和ethernet mac and phy;
2,SDRAM 内存 and SPI Flash;
3,1 USB
4,内置电源,主电源出3.3V,然后再变出1.8V 给RJ45 Phy

结构就是这个样子,用到的所有的元器件,电阻电容电感和晶振一共大约200个左右,不知道规模是大还是小啊,因为希望做的紧凑些,所以想是不是还是采用4层板呢?这个希望听大家的判断。

请兄弟们给意见。

网友A:
一般面积越大、层数越多 布线越容易些
楼主可以自己好好学习学习,搞硬件至少要会layout的,即使分工明确,也是要写出layout guide的;
SDRAM 走线layout可能会难些,若有demo的话 一般照搬就轻松啦,其它SPI一般走单端50欧,USB走差分90, 无线这个不懂,只知道一般的100M走差分100欧
楼主自己好好研究研究,自己画出后会很有成就感的。
(胡言乱语,不要介意)

楼主:
毕竟还是想做个东西出来,不是自己玩玩,打板子贴片也不便宜,所以还是希望能够减少折腾。

网友B:
这个4层板 估计差不多了
板子尺寸吗,倒也不至于太大的,具体多少,看你外壳空间 以及 器件布局
200个器件的 小案子啦,BGA 又不大,SDRAM 又不需要等长,估计个把礼拜足够了。当然如果有参考板,2天改改也就差不多了。
有想法的,联系我吧

楼主:
yufan好人啊,参考设计和PCB布线都是有的,我就是简单改了改,拼凑了个电源,搞了个2*5 PIN的排针插座,减去了4个网口,只保留了一个,关公面前不敢耍大刀,我就把原始文件发给你好啦,先帮我看看,很具体的模具什么的,我还在踌躇,没想清楚用那个外壳的好,看着Tenda的A5S,觉得外观设计的确不错,比TP-Link的710N或者800N 漂亮很多,TP-Link是立着的,突出插板很多,绊手绊脚的,但Tenda是扁平的,无论插在墙上还是插座上都很稳固,也不碍事,但这个设计呢,却分成了两个板子,电源、网口、USB在一个板子上,通过排针引到核心板上,我觉得如果从使用的角度看,这个其实是不错的。

楼主:
希望大家也都给些看法呀,集思广益,也算是社区联合出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