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稳压芯片,发出叫声,,,求助

楼主:
如图这个电源芯片,是给射频模块供电的,射频模块没接到电路上时,这个器件有轻微的响声,就像耳鸣一样的,当射频模块接上去以后,声音就变大了,而且还和射频模块发射数据的频率一样,响声也是有频率的,,,,是不是开关稳压器都会发出响声啊?大神求助

网友A(2014-01-19):
是储能电感在响,换用合适的电感。

网友B:
没看到 电感
发个实物图来看看

网友C:
芯片内部集成开关管和电感,我看了下手册,开关频率在400k左右,理论上不会出现噪音。
建议你示波器量一下EN端,看下有没有干扰,如果没干扰就去掉C19试试,还不行估计和负载或者PCB设计有关联了

楼主:
我在Vout端串接了一个20欧姆电阻,然后再到负载,,声音就没了,,奇怪啊,,求解

网友D:
楼主串电阻不是好办法,应该在C19及FB端的电阻上下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串电阻不是好办法,应该在C19及FB端的电阻上下功夫

FB 的电阻不能动啊,一改变,输出的就不是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串电阻不是好办法,应该在C19及FB端的电阻上下功夫

说错了,,FB脚是内部连接调节,过电压和短路比较器设置的,,如何在电阻上下功夫啊,给点建议吧,大哥

网友E:
一般都是电感响,大电感内部线圈松动就会振动发出声音,尤其是在负载大的时候振动更加剧烈,声音也就更大,把电感线圈固定死就不响了

网友F:
推荐用示波器看一下负载的输出波形。
看看电源的输出上是否有20~20KHz的波形,一般来说频段应该在这区间。
一般来说可能是电感出声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这个电路的输出较轻的话,可以加一定的假性负载,再并一个大的电解电容(470uF)。
或是调整一下电感的。
个人意见的,具体情况不太明确,你自己观察的。
你能串个20欧姆的电阻,我想这个电流非常小的。有时候非常小的时候,小的电阻分压加稳压管的形式比这个更经济划算的。

网友G:
我之前做飞思卡尔也是用开关电源,也有类似耳鸣的声音,本来以为是电机,但是用手堵转声音越大,估计是楼上所说的电感的问题吧。

网友D:
LMZ系列IC,是内部集成电感,一般这个电感不容易出问题,即是有问题,也是不可更换的。

有声音时,说明400K的开关频率受音频调制,而这个音频一般是由反馈部分引起的,所以说应该从补偿电路着手

可先将C19拿掉,看看音频的频率是否有变化或消失。也可以换其它容量的电容,

调试时要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