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飞线

楼主(2014-01-18):
刚从ti申请到的无刷电机驱动芯片 管脚间距0.635

网友A:
面对引脚比较密的芯片,我经常翻过来固定在洞洞板上再连接

网友B:
去淘宝买转换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017-183695210.15.tJWb8b&id=35063564831&&qq-pf-to=pcqq.c2c

SOP28 转接板 S SOP28转DIP28 TSSOP28 贴片转直插 DIP 转接板

  • 价  格: ¥0.55
名称:SOP28 SSOP28 TSSOP28 转接板(引脚间距0.65mm/1.27mm)
尺寸:20.3*35.5mm
具体尺寸图:
拍前请仔细核对尺寸,板子为正反两面:一面适用于引脚间距0.65mm(可兼容SSOP4~28脚);另一面适用于引脚间距1.27mm(可兼容SOP4~28脚)

some tips:
。适用于常用的封装:SOP SSOP TSSOP 等;(常用于4pin、8p、16p、24p、28p等)
。适用于常用单片机:STC89C系列、ATmega系列、MSP430系列等;
kb的军工A级料,请认准!】
通过2.54单排针可直接插到万用板面包板等实验板上,以下为8P示意图28P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淘宝买转换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017-183695210.15.tJWb8b&id=35063564831& ...

类似的转换板刚买了,已经到手.还没有来得及用

网友D:
自己做个板子吧还是。以前碰到这种经常用的化学腐蚀铜板

网友E:
这样焊接容易把IC弄坏,一个IC几十元,不如重新做板子。

网友F:
感觉,焊盘会使引脚短路。

网友G:
这样糟蹋东西呀。

楼主:
我就是自己没事想鼓捣鼓捣。

网友H:
交叉的线可以经过过孔转换方向,就这么一叉,很容易短路,而且两根线通过同一过孔,也危险。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交叉的线可以经过过孔转换方向,就这么一叉,很容易短路,而且两根线通过同一过孔,也危险。 ...

这个应该是用来飞线的漆包线,烙铁烫到的地方漆会烧掉就可以直接焊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应该是用来飞线的漆包线,烙铁烫到的地方漆会烧掉就可以直接焊接了 ...

我知道是漆包线,就断是漆包线,就能保证绝对没有碰破么,也不能保证烙铁没烫到不需要焊接的地方。设计上安全总比靠材料保证安全靠谱。

楼主:
我用的不是漆包线,我打算用透明胶把他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