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USB怎么给3.7伏的模型锂电池充电?

楼主(2014-01-18):
不是做专门的充电器啊,就是模型上是3.7v锂电池,用usb充电,不能直接接上充吧,是不是必须得用专门的充电芯片和电路?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串联一个二极管一个4.7电阻,用二极管PN结降去0.7V电阻4.7限流成200MA 。需要充电指示的用8550三极管检测4.7电阻压降即可

网友A:
哪个手上没有几个锂电充电器啊,手机电池座充的那种 搞2个夹子 即可
条件好点呢,有个可调稳压电源,调4.2v 电流1C 充就可以了
再不行呢,网上买个现成的模块

网友B:
TP4504,看你电池容量多大了。要快速充电那要找凌特才行。手机充电那种玩意没充个5-6小时都充不满。

网友C:
TP4057吧,两个可达1A,自己正在用